关于示波器地线 炸板

楼主(2012-05-20):
1,小弟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会引起示波器炸板(PS:本人目前没炸)
2,现在是rigol示波器探头地和插座地是共着的,在什么情况下回引起炸板
3,对于市电     变压器的次级线圈 的中性点 连地了 L N 机壳地中N 机壳地是连一起的吗,
4,关于零地线的区别 零线(N): 从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后引出主干线, 工作地。地线(PE):从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后引出主干线,根据标准,每间隔20-30米重复接地,保护地。
既然都是连接大地的你怎么保证 工作地和保护地分的那么热清楚 ,保护地就没有电流。
5,有人说 干脆把 示波器的地线去掉行吧,下面的一端文字

6下面的这个测试图 会炸板吗

很纳闷了在DIY开关电源的时候 大家都是怎么用示波器测试的或者地线怎么处理的

看了这么多 热心网友的 耐心解答  其实我现在觉得示波器用隔离电源给点了  隔离电源的输入 火地 零 但是隔离电源的输出即示波器的输入也就是零和火,这样子我感觉和直接拔掉示波器的地线没啥区别似的

网友A:
开关电源测试时候都是用隔离变压器的,楼上的这么连接相当于把板上的地和大地连在了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测试时候都是用隔离变压器的,楼上的这么连接相当于把板上的地和大地连在了一起。 ...

兄台的意思是 用隔离变压器给开关电源供电 在对开关电源整流桥测试吗,我上面的图 说是构成了地线环路 会不会炸板啊

网友B:
一般试验台都是隔离供电的,如果没有条件,可以买个1:1的隔离变压器给示波器供电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试验台都是隔离供电的,如果没有条件,可以买个1:1的隔离变压器给示波器供电就可以了

如果 吧示波器的地线拔掉 不用隔离电源行吗 或者不拔地线用差分 探头行吗

网友:
楼主这种情况我遇到过!确实有这种问题,那是读大学时了,板子铜箔给炸了个大洞,熏得黢黑!

网友C:
正确处理就要用隔离变压器, 别无它法。

网友D:
一般台式示波器的地线是通过示波器探头与市电的地线连接的,因此将示波器地线接零线或火线,等同于将零线或火线与大地短路。炸板肯定会发生的了。最好就买带有隔离电源的示波器或者买个隔离电源来接示波器的电源。即使你把地线给掉了。这种情况还是会发生。毕竟不隔离的话,它们之间的接法相当于把它们给短路了。或者你想要测量时,就不要把探头的地给接上,用示波器的两个通道来测。然后用示波器的MATH减法功能来得到它们的电压或者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确处理就要用隔离变压器, 别无它法。

谢谢兄台 就是开关电源有隔离变压器给电 那么开关电源的地线到底接在隔离电源的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台式示波器的地线是通过示波器探头与市电的地线连接的,因此将示波器地线接零线或火线,等同于将零线或 ...

兄台 关于你说的示波器的将零线或者火线直接接地了  会炸板  这点我不太理解
关于百度上  关于零地线的区别 零线(N): 从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后引出主干线, 工作地。地线(PE):从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后引出主干线,根据标准,每间隔20-30米重复接地,保护地.在变电站 零和地有时候会接一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台 就是开关电源有隔离变压器给电 那么开关电源的地线到底接在隔离电源的哪了 ...

使用隔离电源时开关电源的地线就不必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隔离电源时开关电源的地线就不必接了。

好的 谢谢。使用隔离电源 开关电源地不接  和直接使用市电不接地 效果有区别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使用隔离电源 开关电源地不接  和直接使用市电不接地 效果有区别吗 ...

完全两回事。

开关电源直接使用市电, 不论是否接地, 示波器(由於已由电源插接地)探头的地(黑夹子)也不能任意接到开关电源初级的任何元件上, 否则炸板。

断开示波器的接地(断开供电地线连接)看似可以解诀, 但实际上只是把示波器浮动, 测量时, 示波器本身任何金属都有机会接到火线电位, 令操作员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两回事。

开关电源直接使用市电, 不论是否接地, 示波器(由於已由电源插接地)探头的地(黑夹子)也不能 ...

好的 谢谢了,就是 开关电源带上隔离后  示波器也接地了 测 高压信号时 只是说不炸板了
也不能碰 示波器的探头吧 如果机壳接地了在故障的时候机壳成了带电体 如果不小心碰下  是不是机壳和地 等电位 碰下也没事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一般试验台都是隔离供电的,如果没有条件,可以买个1:1的隔离变压器给示波器供电就可以了

示波器使用的是开关电源,开关电源输入与输出本身就隔离的,所以前端加不加隔离变压器都一样。只是示波器线路板的GND连到交流电源的保护地上去了,这才是造成炸板的原因。
正确的做法是被测设备用隔离变压器隔离,而不是示波器。

网友F:
那要是没有隔离变压器,就没有其他的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示波器使用的是开关电源,开关电源输入与输出本身就隔离的,所以前端加不加隔离变压器都一样。只是示波器 ...

兄台说   示波器使用的是开关电源,开关电源输入与输出本身就隔离的,示波器的开关电源也是零 和火作为整流桥的输入 可是示波器插座地 和探头的地 在连在一起的 如果那示波器的探头地 测试未经隔离的开关电源的 整流桥路 那么相当于 这个开关电源 整流桥的 负极 真真正正的镰刀大地上了呀  怎么会引起炸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要是没有隔离变压器,就没有其他的办法吗?

我也想 知道其他的法子 8楼说了一个 不用 隔离的法子  呵呵

网友B:
其他的方法也有,不过是破坏性的,而且稍稍有点不安全,就是用示波器的时候,把三脚插头的接地端掰弯,不插入插座孔里。记得安捷伦有些型号的示波器插头接地脚是可拆卸的,那样就不用掰弯,只需要用力拔出来就可以了。

这样可以一定程度上防止炸板(我调试数字电路,需要电脑和示波器同时连接到板子上的时候,一般是找个2插得插头来接示波器的,如果不小心用了三插的,不是烧IC就是烧仿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他的方法也有,不过是破坏性的,而且稍稍有点不安全,就是用示波器的时候,把三脚插头的接地端掰弯,不插 ...

其实我现在觉得示波器用隔离电源供电 隔离电源的输入 火地 零 但是隔离电源的输出即示波器的输入也就是零和火,这样子我感觉和直接拔掉示波器的地线没啥区别似的,

网友G:
我记得示波器的使用手册里面有讲几种接地方式

网友:
用个1:1的隔离变压器。。

网友C:
回【20楼】, 对, 没啥区别的。

其实示波器内部不是早已使用了隔离电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 没啥区别的。

其实示波器内部不是早已使用了隔离电源供电?

我的现在电源的地线和探头的地 共着的  ,那为啥大家都总说隔离电源好啊

网友H:
因为示波器,自己炸过一次,同事炸过一次,损失3台电脑主板,3个价格1k的仿真器。

网友:
正规做法不是用隔离变压器,而是用隔离探头,这样才能保证安全与准确。楼上说别无他法的out了。

网友:
标记,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因为示波器,自己炸过一次,同事炸过一次,损失3台电脑主板,3个价格1k的仿真器。

测试什么的时候炸的呀  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示波器使用的是开关电源,开关电源输入与输出本身就隔离的,所以前端加不加隔离变压器都一样。只是示波器 ...

支持以上说法,主要隔离待测开关电源,示波器没必要接隔离电源,当然隔离更好

网友I:
有没有示波器探头地和插座地是隔离的示波器呢??

网友J:
不明白?为什么会炸呢?哪位能说一下吗?我还没遇到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J:
不明白?为什么会炸呢?哪位能说一下吗?我还没遇到呢!

交流电源的零线是在变电所接地的,而示波器的探头和家里三叉插座的保护地是连通的。家里的保护地也是连接的大地。大地相当于一个大导体。也就是说,示波器的探头的GND是通过大地连接到远端变电所的零线的。此时被测设备如果不是隔离的,那么电流会通过示波器探头GND流向大地,造成板子或者示波器的损坏。

通过以下图片就能知道为什么把示波器插头的保护地引脚拔出就不会烧板子了。但是这样不是合理的做法,只能用于应急。正确的做法还是被测设备用隔离变压器隔离。

网友:
谢谢你,我再想一下!

网友C:
另外一个正确的做法是使用隔离/差分测试探头, 不提出来讨论的原因是因为好一点的探头比普通示波器还要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一个正确的做法是使用隔离/差分测试探头, 不提出来讨论的原因是因为好一点的探头比普通示波器还要贵。

谢谢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交流电源的零线是在变电所接地的,而示波器的探头和家里三叉插座的保护地是连通的。家里的保护地也是连接 ...

兄台说的关于在变电站 零接地 确实是这样的 ,但是兄台强调加隔离电源   给被测设备, 倒是让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呢  如果变电站零没接地  被测设备拔掉地线 就没事了是吧,如果给示波器隔离供电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是这意思吗 ? 对开关电源整流那部分电路的测试 看起来还是拔掉示波器的地线 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记得示波器的使用手册里面有讲几种接地方式

呵呵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没有示波器探头地和插座地是隔离的示波器呢??

有,很贵

网友:
显示波,用2芯的插座,转换一下,不跟大地接在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K:
如果被测设备的功率很大,没有办法给被测设备加隔离变压器咋办, 例如一个交流电机是被测设备, 用示波器测量?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如果被测设备的功率很大,没有办法给被测设备加隔离变压器咋办, 例如一个交流电机是被测设备, 用示波器测量? ...

用隔离探头是王道。
给示波器用隔离电源供电不会炸板,但人有触电风险(示波器可能带强电)

泰克的一般隔离探头好像6000+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用隔离探头是王道。
给示波器用隔离电源供电不会炸板,但人有触电风险(示波器可能带强电)

唉, 一个隔离探头,比示波器贵多了
其实俺一直用拔掉地线的方法测量

网友M:
用两相插头就不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用两相插头就不炸了

恩 看网友的 回答 找到了答案了谢谢

网友M:
以前做开光电源的时候,用模拟示波器,把板子炸的不能用了,630A的断路器都保护了,然后把三相头的地线掰掉就没事。

网友N:
优先隔离被测对象。
拔掉示波器地线效果不好。一是容易触电,二是因为电源隔离程度的原因,示波器地和大地有交流耦合,共模干扰对测试结果有影响。
还有手持示波器,或者电池供电的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N:
优先隔离被测对象。
拔掉示波器地线效果不好。一是容易触电,二是因为电源隔离程度的原因,示波器地和大地 ...

隔离了被测对象 示波器就不用拔地线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以前做开光电源的时候,用模拟示波器,把板子炸的不能用了,630A的断路器都保护了,然后把三相头的地线掰掉 ...

好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隔离了被测对象 示波器就不用拔地线了吧

嗯,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