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LGT的门槛真的很低!

楼主(2012-05-20):
15元买个仿真器散件
1元买个转接板
1.99元买个片子

一个面包板几根导线,就能开始实验
(其实都可以直接用杜邦线将仿真器和转接板连接起来)

可以直接从仿真器供电
将板子上的R26接0欧电阻(或锡珠连起来)即可

网友A:
你的那个面包板我94年就用了,让我想起了大学那种学东西不怕麻烦的精神。

网友B:
the same can be said about STM Discovery series (from a few $s to $10-15, with accelerometer + lcd).

or many of the AVRs that are self-programmable: Tweensy ($15) or Minimus ($7) for example.

and if you are happy with DIP parts, many times it is a programmer + a breadboard and you are done.

网友C:
入门还是用AVR吧,批量为省钱用LGT

网友:
哎。。。最近学控制原理学晕了。。。居然把3楼的 DIP 看成了 PID。。。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那个面包板我94年就用了,让我想起了大学那种学东西不怕麻烦的精神。 ...

面包板已经算是很方便的了,在没有现成的开发板硬件平台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那个面包板我94年就用了,让我想起了大学那种学东西不怕麻烦的精神。 ...

哈哈!生命在于折腾!!

其实有些时候面包板也是挺方便的
动烙铁的话,先得把焊台从箱子里拿出来,烟熏火燎地焊完,再洗板子洗手洗脸………………
而面包板看着原理图半分钟就能搭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the same can be said about STM Discovery series (from a few $s to $10-15, with accelerometer + lcd). ...

DIscovery系列确实很超值的!!

资源很丰富,而且可以学习官方的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入门还是用AVR吧,批量为省钱用LGT

我是用了stm32才开始接触LGT的~~

感觉~既然两者的开发步骤没啥区别,学会了LGT再接触AVR也就没啥难度了

网友:
是靠着大树好乘凉,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的那个面包板我94年就用了,让我想起了大学那种学东西不怕麻烦的精神。 ...

再过些天 ,入门更低了...ISP烧写可能会比STC的串口还实惠!

发谍照一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再过些天 ,入门更低了...ISP烧写可能会比STC的串口还实惠!

发谍照一张:

逆向了LGT的ISP协议? 会发布固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再过些天 ,入门更低了...ISP烧写可能会比STC的串口还实惠!

发谍照一张:

PCB都画好了,看来莫大要出新款ISP了,看样子成本会更低,使用1.99的芯片吗,如果是那估计售价就在8~10块,基本就是白菜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过些天 ,入门更低了...ISP烧写可能会比STC的串口还实惠!

发谍照一张:

板子很精致啊!!

其实很多时候只要支持ISP下载也就够了
小程序直接下进去看效果就行

网友:
这年头好人难做啊。

网友:
不是担心涨价,就是现在有些买家,你做多少他都认为是应该的,毫不领情。

楼主:
有的人,遇到再低的价格,都觉得贵,都觉得只要自己付了钱就应该是上帝
有的人,就算遇到小幅度的涨价,也明白其中的原因~

网友E:
如果LGT支持bootloader那就更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LGT支持bootloader那就更方便了。

所言极是!!

网友F:
等BOOTLOADER出来就可以用串口更新程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等BOOTLOADER出来就可以用串口更新程序了!

有空了我们出一个USART更新程序的例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空了我们出一个USART更新程序的例程。

是不是用软件实现bootloader功能?
AVR的情况是支持编程某个熔丝为,然后复位直接跳转到boot 区。 然后再运行app。 这样子的结构app跟boot没有任何关联。

网友:
等莫大涨价了再买一套支持一下~~

网友:
挺不错的,这个小东西, 用起来简单喔~~~~~~~~~~~~~~~```

网友G:
M0 M3入门也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M0 M3入门也差不多吧.....

M0 M3有这么便宜的仿真器?

网友G:
引用 楼主:
M0 M3有这么便宜的仿真器?

可以自己DIY----一片STM32F103C8T6+几个外部元件,也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自己DIY----一片STM32F103C8T6+几个外部元件,也差不多的...

我做过stm32下载器的
如果算上制版费用~ 肯定不止15元

网友(2012-07-06):
引用 网友H:
其实都差不多。

不过AVR的入门的价格就高很多了。我们网站生产的AVR JTAG ICE 的价格是200元 :)

哈,我学AVR时用的ISPASP才¥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