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采集回来的电压与实际电压的关系问题求助

楼主(2012-05-20):
最近在仿制论坛大侠的数控电源, 实际电压通过电阻分压送给ADC转换,得到的结果和万用表在这点测的数据接近,调节实际电压输出发现ADC转换处的电压与实际电压不满足
Vi=(Vadc*(R4+R6))/R6的关系,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不是这么计算的吗?请教各位大侠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再上一张电源的果照做的有点难看了

网友A:
不知道你仿制的是哪个图?
我下午也看了一下春风电源某版的图,发现电流采样的地与负载地不是一个地。没留意电压采样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仿制的是哪个图?
我下午也看了一下春风电源某版的图,发现电流采样的地与负载地不是一个地。没留 ...

仿制的是这个帖子的原理图实验用0一20V数控电源
http://www.ourdev.cn/thread-996115-1-1.html
,用317做的,不知道这个问题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又快要沉了,大家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的吗,

网友B:
ADC输入阻抗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C输入阻抗多少?

ADC输入阻抗?新手不太理解,单片机用的是是atmega8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C输入阻抗多少?

刚去翻了下数据手册貌似没发现这项参数的介绍

网友B:
引用 楼主:
ADC输入阻抗?新手不太理解,单片机用的是是atmega8

简单的说  ADC的输入也是有电阻的 (ADC器件手册有的)    你可以等效于一个电阻并联到ADC接入那里,假如其输入电阻(很多时候该值与信号频率,ADC采样率有关)与并联的电阻相差不大的情况下会影响接入处的电压

实际ADC 大多都是很大的,但不排除有比较小的型号。

但有看了你的描述:万用测得值和ADC测得值一致,那可以排除这种情况(万用表电压档内阻一般1MΩ)

你可以先看一下ADC值和万用表的值是否线性关系,如果是检查ADC使用的参考电压,分压电阻的比值
如果不是线性关系,检查电路是否接错,检查ADC是否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说  ADC的输入也是有电阻的 (ADC器件手册有的)    你可以等效于一个电阻并联到ADC接入那里,假如 ...

嗯,谢谢你,我用的是它内部自带的2.56V参考电压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刚才有看到连个问题,画红线的地方我开始都没注意,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的影响,我是直接把信号给它的没做什么处理

网友B:
ADC 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C 什么型号?

我用的是Atmega8内部自带的10位AD,上面的图是在它数据手册里截取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Atmega8内部自带的10位AD,上面的图是在它数据手册里截取出来的

随便下了一个  RAIN   55-100 MΩ,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照我说的先检查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下了一个  RAIN   55-100 MΩ,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照我说的先检查一下吧

奥,刚才有研究了下我仿制那个贴的原理图和程序实验用0一20V数控电源
http://www.ourdev.cn/thread-996115-1-1.html
,原理图截图如下,源程序截图如下,我实在联系不起程序里的计算和原理图上的电阻的关系,不知道他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还有,也不知道他的程序是用什么编写的,怎么和我常看到的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把整个电路的原理图放上来啊?旧论坛的数据都下不了了。你总是截图只截局部。 ...

奥,我这老帖的附件有的能下载(江西新余电信),

这个是那帖的附件

网友A:
楼主最好给出数据,ADC电压是多少,万用表测ADC处电压多少,实际输出电压又是多少。

楼主:
额,怎么又看不到你的回复了,论坛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好给出数据,ADC电压是多少,万用表测ADC处电压多少,实际输出电压又是多少。 ...

我测了ADC转换处的电压和万用表在这点测出的数据误差在0.01V的级别上应该可以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测了ADC转换处的电压和万用表在这点测出的数据误差在0.01V的级别上应该可以把 ...

不是BUG,我删帖了。

那ADC与实际输出电压差值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BUG,我删帖了。

奥,这样啊,刚测了下,误差在0.02V以内,我的万用表也精确到这个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BUG,我删帖了。

晚上我用这个做了下,你看可以吗?关于ADC采集的电压与实际电压的关系问题求助的解决方案
http://www.ourdev.cn/thread-5477919-1-1.html

网友A:
呃,其实,我的意思是:
假设你ADC测出来是1.5V,按照Vo=(Vadc*(R4+R6))/R6算出的Vo应该为10V。
而你实际测量Vo'却是多少V?

看看差距多大,才能判断是测量误差还是电路BUG~

网友:
引用 楼主:
晚上我用这个做了下,你看可以吗?关于ADC采集的电压与实际电压的关系问题求助的解决方案
http://www.our ...

哗,这个帖看起来好帅的样子,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其实,我的意思是:
假设你ADC测出来是1.5V,按照Vo=(Vadc*(R4+R6))/R6算出的Vo应该为10V。
而你实 ...

奥,不好意思我反应有点慢,理论误差在0.1到0.9V之间,输出电压越大越接近理论值比如输出最大电压时误差在0.1V,最小电压时误差是0.9V,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你既然已经用matlab拟合出了y=7.14x-1.22这条直线,而理论直线由y=(x*(R4+R6))/R6得出为y=6.67x。
他们的交点在y=20附近了,画个草图就发现与你说的“输出电压越大越接近理论值比如输出最大电压时误差在0.1V”这个现象很相符合了。

至于造成y=7.14x-1.22这条曲线的原因,还得其他高手来分析分析。
我看到那个-1.22,就联想起LM317输出引脚和ADJ引脚间的固定压差1.25V,春风说过LM317“要从0V起调必须把ADJ脚拉低到-1.25V才行”。楼主你不觉得这两个值长得有点相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既然已经用matlab拟合出了y=7.14x-1.22这条直线,而理论直线由y=(x*(R4+R6))/R6得出为y=6.67x。
他们 ...

这个应该没什么影响吧,因为我的板子上没做负电压所以开始就没打算从0开始调节,刚才又做了个小实验,找了两个10K和2K的电阻观察了下电压,符合理论相差很小,不知道我的电路有什么问题,打算换电阻试试,仔细想想如果用matlab拟合的那个关系交给单片机的话,要用到32位的数据类型的乘法运算,我的8位单片机似乎显的很吃力,还是没想这么做,

网友:
要用到32位的数据类型的乘法运算,我的8位单片机似乎显的很吃力,还是没想这么做.

何必搞那么精细,实际使用中真的需要这么高精度吗?况且你的直线也是使用你测量的数据拟合出来的,本身误差就不小,所以取那么多小数位根本没必要。

单片机算小数乘除法的处理方法网上应该有不少,另外,“Q格式”可能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