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设备RJ45与DB9物理连线有统一的标准吗?

楼主(2012-05-20):
今天公司有套设备,是串口设备,一边RJ45与一边DB9接口,请问物理连线有统一的标准吗?(例如网线RJ45与RJ45连接),还是各自厂家自定义?

网友A:
有的。请参照moxa 232-485转换器

网友B:
没见过这方面的标准,Cisco和华为的串口转接线线序就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请参照moxa 232-485转换器

MOXA是DB9对BD9,RJ45对RJ45的这些都是有标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这方面的标准,Cisco和华为的串口转接线线序就不同

谢谢,通讯线照思科的定义接了,

网友:
RJ45是有 标准的TIA/EIA568B   DB9就记不得了

网友:
EIA516就是RS232通讯协议RJ45接口的。用google image “EIA516”即可

网友(2012-06-23):
kw只要你懂得,想咋接都行.

网友:
见过spec文档,基本上就是RJ45的pin 1~8 一对一对应DB9的pin 1~8,很简单

网友:
通行厂家的很多不一样,一般都是学Cisco的!

EIA516以前还真不知道,找资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