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C12C5604AD单片做,用PWM来控制MOS管如何电流检测

楼主(2012-05-21):
我现在要做一个LED驱动电路,输入24V,输出恒流1.75-3A,要求保持恒定电流,精度要求不是很高,能带动集成50W(5串10并)和100W(10串10并)的红光,(红光每颗电压电压在2.2V,电流350MA),我打算用STC12C5604AD单片做,用PWM来控制MOS管来控驱动LED,关键电流部分检测不知道怎么做好!电阻用0.1R来检测不知道可行不?打算是用LM358运算来做,但是电路不知道怎么设计!

网友:
为啥需要做电流检测?
可以考虑用LED专用驱动芯片,价格高不了太多。

楼主:
谢谢楼上关注,关键是找不到3A的恒流方案啊!最大的也就2A,而且人家还说不稳定啊!所以想用单片机来检测和控制电流!是我的问题太幼稚还是怎么啊!怎么没人理我啊!

楼主:
谁能给我一份电流检测的电路就好了!我这块没弄过!不知道怎么做!谢谢各位大哥了!

楼主:
太伤心了!没人睬我啊!

楼主:
观察了3天,就是没人理我!难道女生做这个行业真的很差,没人理!

网友:
去看春风电源,有电流检测。

网友:
硬件驱动还是来的快一些,外加一个扩流MOS管就是了,电路独立出来了好处理些,而且这么大的电流,单片机的PWM频率太低,该用多大的电感呀,效率也不会高吧。

网友:
PWM驱动MOS管,用电容滤波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和回复,我看到一般LED驱动都挂个电感是啥作用!另外谁有运放的资料和使用教程给我留个地址啊!最好有软件仿真,但是玩过!不知道用什么软件仿真!

楼主:
就是没人回我啊!我天天回来看下,就是没见人踩!失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和回复,我看到一般LED驱动都挂个电感是啥作用!另外谁有运放的资料和使用教程给我留个地址 ...

你的那个图是用专用的LED驱动吧

楼主:
是啊!谢谢关注,能不能讲讲,LED驱动都挂个电感是啥作用!直接接MOS栅级不行吗?

网友:
用硬件驱动吧,这样也好一点

网友:
用专门芯片吧,如果电流不够外接管子扩流。另外这种BUCK电路当然需要电感续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和回复,我看到一般LED驱动都挂个电感是啥作用!另外谁有运放的资料和使用教程给我留个地址 ...

电感的电流不会瞬变

网友:
你说的精确点,比如输入24V,对输出电压有什么要求,是不是要恒压恒流,恒流值到底是多少,是1.75A还是3A,还是1.75到3A可调.恒流源的精度要求是多少

网友A:
貌似是个女孩,为什么学电子呀,试试这个吧.

网友:
要带100W要先升压吧

网友B:
不知输入是恒定的24V还是可变的?如果是红光LED,350mA,压降基本在2.2-2.5V,所以用BUCK或BOOST拓扑都不怎么合理,最好用反激拓扑,次级运放恒流

网友:
楼主是5串10并。用buck型的就可以了。用单片机做不一定比专用芯片的便宜。最好找成熟的芯片方案。这个驱动电流要求并不高。自己找一下吧。

网友:
如想简单,MAX有专用的电流检测IC可以做到

网友:
单片机检测电流来调整PWM比纯硬件PWM恒流麻烦多了,搞不好会烧灯,如果对发热量和效率没啥要求,那用18楼的电路最简单可靠,如果要求效率高,那就是恒流开关电源了,除非是为了数控设定电流才会用单片机的。

楼主:
今天回来在看下,真是太高兴,谢谢大家给我的建议!可能是我没表达好吧!我在把我的意思重复下,大家看下图片就明白了!

楼主:
我传几张稍微清晰点的灯珠图片吧!供大家看看,灯珠是无法更改了!所以只能是电路来调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个女孩,为什么学电子呀,试试这个吧.

呵呵,谢谢,没法混口饭吃吃!其他竞争也大!反正都是工作!

网友:
电流可用带AD转换的IC 负载串联个0.1R电阻 测量AD值算出电压  电流=电压/0.1R
恒流的话

网友:
电路看不清楚 啊

网友C:
楼主,你要是用PWM来控制电流大小的话,我想还是需要加个电感的,电感用来控制电流的平稳变化。
如果不加电感,LED就直通直关了,电流控制不了。
我最近在搞一个小功率的,24V,0.78W的LED,不用控制电流,给不同占空比的PWM就有不同的亮度。
不过我也一直有个疑问,就是改变电流和改变占空比到底有什么区别?

网友:
我看出来了,是需要一个可控的恒压恒流电源,PWM可以先变成一只D/A转换器,然后程控恒流值.一会我给你画一个吧.

网友A:
如图所示:V1是你的24V输入,V2控制电流由于R4=1欧,所以V2每V可控制1A的电流,你用PWM转成直流可实现程控.
同理还可以程控V3完成恒压控制,这实际上就是一只恒流恒压的程控电源了.并且是单电源的,十分简练.
由于R2/R3=9,所以电压为1+(R2/R3)=10,所以V3每V可控制10V的电压,这回是不是可以满足要求了.

网友:
以下是PWM完成DA转换器的资料

网友:
现在积分999,再顶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所示:V1是你的24V输入,V2控制电流由于R4=1欧,所以V2每V可控制1A的电流,你用PWM转成直流可实现程控.
同 ...

太谢谢您了,你那个是用什么软件仿真的啊!能把仿真软件名称和您做的仿真图发给我试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要是用PWM来控制电流大小的话,我想还是需要加个电感的,电感用来控制电流的平稳变化。
如果不加电 ...

谢谢你的回复和关注,我也回答不了你哦,我也是菜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所示:V1是你的24V输入,V2控制电流由于R4=1欧,所以V2每V可控制1A的电流,你用PWM转成直流可实现程控.
同 ...

这个MJ11032封装太大了!PCB的尺寸根本根本没那么大空间呀!而且价格也不低,如果做几个问题不大,但是量产起来肯定成本承受不了啊!能有T0-252MOS管电路就好了!大哥能帮我帮到低就好了! 到时请你吃饭!

楼主:
这几天怎么没人来啊!没人来

网友A:
我后来觉得你是需要一套开关的,高效的,可程控的,恒流装置,我毕竟不是搞电源的,你可咨询春风和阿莫.他们是对外承接项目的,毕竟他们是专业的.
我那个图你在实际使用中肯定会有些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检测电流的电阻要改小,不然太热。比如没有负压参与,不能从零起调。
要是真正严肃设计的话,任何人都要静下心来仔细评估,这就需要时间了所以还应该自己多研究一下。
我觉得你可研究一下2596,用一个片子就可以恒压恒流(当然也要加个把运放)。优点是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后来觉得你是需要一套开关的,高效的,可程控的,恒流装置,我毕竟不是搞电源的,你可咨询春风和阿莫.他们是对 ...

谢谢,我也正有此意用2596,但是那个TO-263的封装体积实在是吓人啊!另外你是用什么软件仿真的啊!我想自己先试试仿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也正有此意用2596,但是那个TO-263的封装体积实在是吓人啊!另外你是用什么软件仿真的啊!我想自 ...

Multisim 12.0

网友:
36楼的硬件学的好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Multisim 12.0

谢谢大哥,顺便问下请问Multisim 12.0能仿真单片机吗?C语言!否则不是要学2款仿真软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传几张稍微清晰点的灯珠图片吧!供大家看看,灯珠是无法更改了!所以只能是电路来调节了! ...

看了楼住的图片,我以前也开发过类似的产品,但是是可变色的,而且距离更长,灯更多。估计楼主用这个型号的电源,你考虑到线路上的损耗了没有。长距离高电流输电是线路上的损耗很大的

网友E:
为什么不直接用恒流LED驱动IC呢?AX2005可以恒流驱动3路1.2A的LED,8-40V供电,而且每路还可以通过PWM的方式(dimming)调光。你将3路并联起来就刚好3.6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楼住的图片,我以前也开发过类似的产品,但是是可变色的,而且距离更长,灯更多。估计楼主用这个型号 ...

谢谢关注,这个目前连线很短,不超过30CM,所以不用考虑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直接用恒流LED驱动IC呢?AX2005可以恒流驱动3路1.2A的LED,8-40V供电,而且每路还可以通过PWM的方 ...

这样会不会电路很复杂,而且3路直接并联会不会互相干扰,而且影响稳定性啊!

网友E:
不会,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会,不会。

有相关资料吗!能发我一份看看吗!

网友E:
google搜关键字:ax2005,前3条中有2条是。
R/G/B连到一起驱动你的LED,DR/DG/DB连到一起用MCU或者NE555输出PWM控制。
注意输出电压(Vout)稍大于你LED串联电压(2.2V*10+0.3),Vout=(R1/R2 + 1)*0.5V
Rset=1V/(3.5mA/3)=860 ohm,每路Iout=(1/0.86)*1000=1.16A

楼主:
引用 网友E:
google搜关键字:ax2005,前3条中有2条是。
R/G/B连到一起驱动你的LED,DR/DG/DB连到一起用MCU或者NE555输 ...

谢谢,不过电路有点复杂!我想找个更简单的电路!直接用单片机来驱动MOS来处理!

网友:
服了u,闪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和回复,我看到一般LED驱动都挂个电感是啥作用!另外谁有运放的资料和使用教程给我留个地址 ...

你这个图已经是经典的LED恒流电路了!
这里的电感是用来续流的,是保证这BUCK恒流电路的效率所在。 电阻Rs是电流检测用,恒流电路要的流由这电阻控制。

用用MAX16820看看吧,国产也有同类型的芯片,如果有成本要求可以考虑。

网友:
顶各位技术牛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电路有点复杂!我想找个更简单的电路!直接用单片机来驱动MOS来处理! ...

既然自己有大概的思路,不防自己动手做一个啊,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别人的也只能是参考 啊

网友F(2012-07-12):
引用 楼主:
是啊!谢谢关注,能不能讲讲,LED驱动都挂个电感是啥作用!直接接MOS栅级不行吗? ...

电感电流不会突变  目的是续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感电流不会突变  目的是续流

谢谢!你让我明白了3人行必有我师!

网友G:
zxtc1009 很便宜的,两块钱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zxtc1009 很便宜的,两块钱不到

有联系方式和电话吗?

网友H:
首先我不是来打广告的。

我用过XL6006 上海的骗子,boost升压恒流芯片,专门驱动大功率LED的。

楼主可以考虑。

我用着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H:
首先我不是来打广告的。

我用过XL6006 上海的骗子,boost升压恒流芯片,专门驱动大功率LED的。

关键能有那么大电流? 3A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关键能有那么大电流? 3A

那个是5A的片子。

http://www.xlsemi.com/datasheet/XL6006%20datasheet.pdf

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I:
。。。。俩月了,你的问题还没解决啊

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用你自己的思路来做啊,0.1R采样电阻+op07运放,单片机做PID整定,输出PWM至MOS管(IRF9540),不要散热片都可以。
不知道你是做什么用的,以前做舞台灯光都是直接PWM输出,都没搞闭环控制,亮度也很稳定。

如果单片机需要处理的任务较多,可以使用2个来协同控制。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也正有此意用2596,但是那个TO-263的封装体积实在是吓人啊!另外你是用什么软件仿真的啊!我想自 ...

嗯,我告诉你一个很好的办法.我和你一样也是新人.最近在公司做项目.遇到很多问题.

你用单片机工作的话.最好的办法是做一个恒流源,+DAC 芯片. 然后大概有0.5+0.5 的电阻并联采样.

直接用24V的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个是5A的片子。

http://www.xlsemi.com/datasheet/XL6006%20datasheet.pdf

谢谢大哥!封装比较大啊!另外价格大概多少啊!2.5块以内能买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嗯,我告诉你一个很好的办法.我和你一样也是新人.最近在公司做项目.遇到很多问题.

你用单片机工作的话.最 ...

大哥,能给我详细一点的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俩月了,你的问题还没解决啊

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用你自己的思路来做啊,0.1R采样电阻+op ...

能给我一些电路参考吗!可以发到我邮箱,谢谢了!840409119@qq.com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封装比较大啊!另外价格大概多少啊!2.5块以内能买到吗!

TO-263的封装,两块五可下不来,要七块五吧好像。

网友K:
如23楼说的,用单片机搞不好会烧灯!用模拟电流控制简单多了,上一个图你看看,这个是小功率的,我们公司专门做这个,如果你的ID是QQ的话我已经加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23楼说的,用单片机搞不好会烧灯!用模拟电流控制简单多了,上一个图你看看,这个是小功率的,我们公司专 ...

454192132这个是你的Q吗? 好像你那个是开关电源哦!

楼主:
引用 网友H:
TO-263的封装,两块五可下不来,要七块五吧好像。

批量生产用不起啊!太贵了!我本来是打算用单片机PWM加MOS来控制,关键电流这块检测用运算不知道怎么接!

网友K:
你输入不是AC是DC?是DC的话输入输出压差大不大?不大的话一个MOS + 一个OP就搞定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批量生产用不起啊!太贵了!我本来是打算用单片机PWM加MOS来控制,关键电流这块检测用运算不知道怎么接! ...

要用到单片机么?用到单片机要简单些,但是成本会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输入不是AC是DC?是DC的话输入输出压差大不大?不大的话一个MOS + 一个OP就搞定了

是DC的,我用过317恒流,那温度简直可以煮饭!用单片机的话,我一个单片机可以控制好多路,最少也是4路,单片机也不贵,就3块!关键电流不知道怎么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用到单片机么?用到单片机要简单些,但是成本会增加。

我可以控制4路,成本不高的,人家一个恒流IC 7块,可以买2个单片机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是DC的,我用过317恒流,那温度简直可以煮饭!用单片机的话,我一个单片机可以控制好多路,最少也是4路, ...

317才多大电流,肯定烫啦!

楼主:
引用 网友K:
317才多大电流,肯定烫啦!

其他的IC贵啊!

网友K:
引用 楼主:
其他的IC贵啊!

同样用Pchangel的MOS,你说贵呢还是不贵呢?有时候懂技术还得懂行情,怕就怕做出来成本高,没人要!以下是大概的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K:
同样用Pchangel的MOS,你说贵呢还是不贵呢?有时候懂技术还得懂行情,怕就怕做出来成本高,没人要!当然 ...

谢谢大哥,对了,想问一句,为何不是IO口直接对MOS管控制脚!加个三极管难道是为了保护IO口和MOS吗,我有看到人家直接控制MOS的!另外运放我听说要双电源,一直搞得我不敢用!

网友K:
如果用Nchangel的MOS就可以直接控制MOS,当然3.3V的mcu只能用Vgs电压低的才能然MOS深度导通,另,单电压的运放大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用Nchangel的MOS就可以直接控制MOS,当然3.3V的mcu只能用Vgs电压低的才能然MOS深度导通,另,单电压的 ...

谢谢大哥!LM358和LM324,LM339都是单电压的吗?

网友K:
这帖子那么久了没解决,可能你很懒,自己查吧,

网友L: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LM358和LM324,LM339都是单电压的吗?

都是。。。。。

话说论坛似乎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女孩子要贴照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帖子那么久了没解决,可能你很懒,自己查吧,

不是我懒,是我太菜! 还好这个项目搁浅了!我一直担心如果哪天说不定上马!我的提前多补补! 真的很感谢你一直关注和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L:
都是。。。。。

话说论坛似乎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女孩子要贴照片的。。。。 ...

谢谢大哥的热情相助,对了!我咋就没看到女孩子要贴照片的那个帖子呢?哪里有规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的热情相助,对了!我咋就没看到女孩子要贴照片的那个帖子呢?哪里有规定啊! ...

有,你看,都俩人说有了,贴吧
还是,LM339和LM393是比较器,

网友L: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的热情相助,对了!我咋就没看到女孩子要贴照片的那个帖子呢?哪里有规定啊! ...

“不成文”。。。。

俺记得好像是从大胡子那儿开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用Nchangel的MOS就可以直接控制MOS,当然3.3V的mcu只能用Vgs电压低的才能然MOS深度导通,另,单电压的 ...

Nchangel的MOS和Pchange的MOS我怎么百度不出来啊!是啥意思啊!是说N沟道和P沟道的MOS管吗?还是说耗尽型和增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成文”。。。。

俺记得好像是从大胡子那儿开始的。。。

看来真的的换照片了,不过还得下个星期,不凑巧的是,摄像头刚好坏了!

网友:
哎呀,打错了,是N/P channel,也就是N沟道和P沟道,如IRFZ34(N)和IRF9Z34(P),

网友I:
你就按78楼给的图做,用P沟道的,很好用的,如果怕单片机当机,就把看门狗的复位时间调小些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就按78楼给的图做,用P沟道的,很好用的,如果怕单片机当机,就把看门狗的复位时间调小些 ...

好,我试试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输入是恒定的24V还是可变的?如果是红光LED,350mA,压降基本在2.2-2.5V,所以用BUC ...

这个不管是50w还是100W的输出,buck 都不行,
但是为什么boost也不行呢??
是不是因为boost的输出电流比较小的原因??
请赐教

楼主(2012-11-11):
引用 网友K:
如果用Nchangel的MOS就可以直接控制MOS,当然3.3V的mcu只能用Vgs电压低的才能然MOS深度导通,另,单电压的 ...

好久没来过,现在已经解决了!谢谢你们的热情!

网友K:
引用 楼主:
好久没来过,现在已经解决了!谢谢你们的热情!

最终解决方案报出来吧,不要求详细大概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最终解决方案报出来吧,不要求详细大概的就行,

运放加单片机加MOS管控制!大家都会的,只是我一直想便宜的方案,最终还是没法便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