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小车的问题,求高手赐教

楼主(2012-05-21):
我想做两轮平衡小车,但是就是一直搞不明白mma7260和enc03通过单片机转化为电压后如何通过卡尔曼滤波处理后来控制电机,请高手解释一下大概的原理行不?

网友A:
一个测加速度(MMA),一个测角速度(ENC03)。输出为电压值,用单片机转换为相应AD值,阅读Datasheet找到相应灵敏度对应电压,再用AD值做一个转换。怎么转换我的帖子里说的很清楚了,可以参考一下。都是很简单的计算。转换为加速度后在用公式转换为角度,和角速度一起输入卡尔曼,卡尔曼给出滤波后的角度和角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测加速度(MMA),一个测角速度(ENC03)。输出为电压值,用单片机转换为相应AD值,阅读Datasheet找到 ...

很感谢你的回答!要是遇到什么问题再向你请教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