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12864带字库(ST7920控制器)液晶学习

楼主(2012-05-21):
关于ST7920控制器的12864液晶,网上资料有很多,但是大部分感觉都有漏洞或者说是错误。本文转载网上zhaoshan413之手,感谢他的无私贡献。真心觉得这篇文章有其分量,在阿莫论坛上貌似没有看到,所以想分享给各位,有不得当之处还望指点。
废话少说,正题吧!

关于ST7920的芯片说明书网上有很多这里就不占有阿莫的资源了,呵呵

一、首先说一下关于驱动函数的书写,这些是液晶显示的基础
       一般包括四个函数:
      1、写命令函数;
      2、写数据函数;
      3、读状态函数;
      4、读数据函数;
      这四个函数并不是必须全部写的,具体要看你实现的功能,如果只是单纯的显示汉字和字符,写命令、写数据、读状态这三个函数就够了,如过你还需要进行一些绘图的操作,那读数据函数也必须书写。
      另外关于读状态函数,其实也就是用于判忙操作,我看郭天祥的书里面是这样说的:原则上每次对控制器进行读写操作之前,都必须进行读写检测,由于单片机的操作速度慢于液晶控制器的反应速度,因此可不进行读写检测,或者只进行简短的延时即可。因此,读状态函数也可以不写,只用简短的延时函数替换即可。

1、写操作的编写:
首先看一下时序图

由图可见操作很简单:
1>RS=1(写数据操作);或者RS=0(写命令操作);
2>RW=0;//指明为写操作
3>E=1;
4>DB=data;//data为你要写入的命令或数据值
5>E=0;

以下是我的驱动函数,仅供参考:
/********************************液晶端口定义**************************/
#define  lcd_data   P0          //数据口
sbit  RS    = P2^4;             //选择寄存器(并行) 0:指令寄存器 1:数据寄存器;
sbit  RW    = P2^5;             //读写控制脚(并行) 0:写入 1:读出
sbit  E     = P2^6;             //读写数据启始脚(并行)
sbit  PSB   = P2^1;             //串并方式选择引脚,0为串行模式,1为8/4位数据口模式
sbit  RST   = P2^3;             //复位引脚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for(i=0;i<k;i++)
      {
           for(j=0;j<10;j++);
       }
}

//********************************************************
//延时1ms函数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k)//延时0.994us,晶振12M
{
    unsigned int x,y;
    for(x=k;x>0;x--)
         for(y=121;y>0;y--);
}

//********************************************************
//写命令函数
//********************************************************
void LcdWcom(unsigned char WCom)
{
      delay(1);
      RS=0;  //指明操作对象为指令寄存器
      RW=0; //指明为写操作
      E=1;
      lcd_data=WCom; //将命令写入总线
      E=0;
}

//********************************************************
//写数据函数
//********************************************************
void LcdWdata(unsigned char WData)
{
     delay(1);
     RS=1; //指明操作对象为数据寄存器
     RW=0; //指明为写操作
     E=1;
     lcd_data=WData; //将数据写入总线
     E=0;
}

二、初始化操作
以8位并行操作为例,操作流程图如下:

初始化操作如下:
1>芯片上电;
2>延时40ms以上;
3>复位操作:RST出现一个上升沿(RST=1;RST=0;RST=1;);
4>功能设定;
5>延时100us以上;
6>再次进行功能设定;
7>延时37us;
8>显示开关控制;
9>延时100us以上;
10>清除显示;
11>延时10ms以上;
12>进入点设置;
13>初始化结束;
      这里我遇到了一个小问题,我的液晶按照这个顺序进行初始化结果不正确,无法显示,最后我把调整了一下就可以了,调整后的顺序为:清除显示进入点设置显示开关控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知道的告诉我一声…

//********************************************************
//显示初始化函数
//********************************************************
void Display_Init(void)
{
       delay_ms(45); //延时45ms
       //PSB=1; //8位并行口
       //复位操作
       RST=1;
       delay(1);
       RST=0;
       delay(1);
       RST=1;
       delay(1);
       //功能设定
       LcdWcom(0x30); //设置为8位并行口,基本指令集
       delay(10);
       LcdWcom(0x30); //再次设置为8位并行口,基本指令集
       delay(5);
//     //显示开关控制
//     LcdWcom(0x0c); //游标显示关,正常显示,整体显示开
//     delay(10);
       //清除显示
       LcdWcom(0x01);
       delay_ms(12); //延时12ms
       //进入点设置
       LcdWcom(0x06); //设置为游标右移,DDRAM位地址加1,画面不移动
       delay(5);
       LcdWcom(0x0C); //开显示
}

三、显示基本的字符和汉字

1、要想显示汉字或字符,首先要确定显示的位置,看看芯片说明书上关于屏幕地址的分配:

由于此液晶为128*64,即是横向128个点,竖向64个点,由于该液晶控制器支持的字符为8*16,汉字为16*16,因此只能显示四行,如果是汉字,为每行显示8个,如果是字符,每行显示16个。
    由上图设置DDRAM地址的指令可知,最高位为1,余下7位为地址值,因此就对应了为什么起始地址为80H的原因(即对应的写地址指令为1000 0000);
因此如果你要设定显示的地址为第一行的第一个位置,只需要调用写指令函数,写入0x80即可。

存在的问题:参考网上的程序及在试验过程中发现,实际能显示出来的地址分布式这样的
0x80  0x81  0x82  0x83  0x84  0x85  0x86  0x87    //第一行汉字位置
0x90  0x91  0x92  0x93  0x94  0x95  0x96  0x97    //第二行汉字位置
0x88  0x89  0x8a  0x8b  0x8c  0x8d  0x8e  0x8f     //第三行汉字位置
0x98  0x99  0x9a  0x9b  0x9c  0x9d  0x9e  0x9f     //第四行汉字位置
设定DDRAM地址参考程序:
//********************************************************
//设置光标函数
//参数说明:x为行号,y为列号
//********************************************************
void Set_Curso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i;
    switch(x)//确定行号
    {
        case 0x00: i=0x80; break;//第一行
        case 0x01: i=0x90; break;//第二行
        case 0x02: i=0x88; break;//第三行
        case 0x03: i=0x98; break;//第四行
        default : break;
    }
    i = y+i;//确定列号
    LcdWcom(i);//写地址
}

2、显示字符
由数据手册可查看可以显示的字符及其显示码:

//********************************************************
//设置光标函数
//参数说明:x为行号,y为列号
//********************************************************
void Set_Curso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i;
    switch(x)//确定行号
    {
        case 0x00: i=0x80; break;//第一行
        case 0x01: i=0x90; break;//第二行
        case 0x02: i=0x88; break;//第三行
        case 0x03: i=0x98; break;//第四行
        default : break;
    }
    i = y+i;//确定列号
    LcdWcom(i);//写地址
}

因此,当你设置好所要显示的光标位置后,即可调用写数据函数,写入对应相应字符的显示码,比如要显示!就应该写入0x21。
//********************************************************
//显示字符函数
//********************************************************
void Disp_Char(unsigned char Alphabet)
{
       delay(1);
       LcdWdata(Alphabet); //写入需要显示字符的显示码
}
显示!实例:

/**********************显示单个字符*************************/
Set_Cursor(0,0); //光标地址设定
Display_Char(0x21); //显示字符!

扩展程序:在指定位置显示字符串
//********************************************************
//指定位置显示字符串函数
//参数说明:x为行号,y为列号
//********************************************************
void Display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Alphabet)
{
unsigned char i=0;
Set_Cursor(x,y);    //设置显示的起始地址
while(Alphabet!='\0')
{
  LcdWdata(Alphabet);   //写入需要显示字符的显示码
  i++;
}

显示字符串实例:
/***********************显示字符串*************************/
Display_String(1,0,"WWW.CEPARK.COM");                    //显示字符串
3、显示汉字

因为一个汉字占用两个字节的大小,因此要想显示一个汉字,需要进行两个数据写入操作。
所支持的8192个16*16的汉字详见数据手册附录中的ST7920GB中文字型码表。
参考程序:
//********************************************************
//指定位置显示汉字函数
//参数说明:x为行号,y为列号
//********************************************************
void Disp_HZ(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HZ)
{
       DispSetCursor(x,y);             //设置显示的起始地址
       LcdWdata(HZ[0]);                //写入需要显示汉字的高八位数据
       LcdWdata(HZ[1]);                //写入需要显示字符的低八位数据
}
显示汉字实例:
/************************显示汉字*************************/
Display_HZ(0,1,"电");                                              //显示电
Display_HZ(0,2,"子");                                              //显示子
Display_HZ(0,3,"园");                                              //显示园
效果图:

扩展程序:
//********************************************************
//指定位置显示一行汉字函数,可自动换行
//参数说明:x为行号,y为列号
//********************************************************
void Disp_HZ_line(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HZ)
{
       unsigned char i=0;
       DispSetCursor(x,y);                           //设置显示的起始地址
       while(HZ!='\0')
       {
              LcdWdata(HZ[i++]);                    //写入需要显示汉字的高八位数据
              LcdWdata(HZ[i++]);                    //写入需要显示字符的低八位数据
              if((y+i)%16= =0)                        //如果满一行
              {
                     x++;
                     if(x= =4)                             //如果满一屏
                            x=0;
                     DispSetCursor(x,0);             //重新设置显示的起始地址
              }
       }
}

显示一行汉字实例:
/************************显示一行汉字*********************/
Display_HZ_Line(2,0,"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出处,谢谢!");//显示一行汉字
效果图:

再来一个整体的现实效果
//**************************************************************************
//说明:程序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液晶初始化***************************/
Display_Init();
/**********************显示单个字符*************************/
Set_Cursor(0,0);        //光标地址设定
Display_Char(0x21);        //显示字符!
/***********************显示字符串*************************/
Display_String(1,0,"WWW.CEPARK.COM");   //显示字符串
/************************显示汉字*************************/
Display_HZ(0,1,"电");       //显示电
Display_HZ(0,2,"子");       //显示子
Display_HZ(0,3,"园");       //显示园
/************************显示一行汉字*********************/
Display_HZ_Line(2,0,"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出处,谢谢!");//显示一行汉字
while(1);
}

网友A:
函数呢,去那里了。

楼主:
四、关于CGRAM的使用:
可以参考这个网站的程序: http://bbs.友好站点,请勿转贴.com/ShowTopic.aspx?id=81220 ST7920自行产生RAM提供使用者图像定义(造字)功能,可以提供四组16*16点的自定义图像空间,使用者可以将内部自行没有提供的图像自行定义到CGRAM中,便可以通过DDRAM显示在液晶屏上。注意:网上介绍说ST7920芯片同屏幕不能显示4个以上自定义汉字(用CGRAM)。显示CGRAM字型:将16位元资料写入DDRAM中,一共有0000H,0002H,0004H,0006H四种编码。

操作步骤:
1>     设置为扩充指令集;
2>     设置SR=O,允许设定CGRAM地址;
3>     设置为基本指令集;
4>     循环执行以下操作写入16个字节数据(设定CGRAM的存储地址;写入自定义数据);
5>     设置DDRAM地址
6>     写入显示CGRAM显示码

五、关于GDRAM绘图模式的操作
      ST7920提供64×32 个字节的空间(由扩充指令设定绘图RAM 地址),最多可以控制256×64 点阵的二维绘图缓冲空间,在更改绘图RAM时,由扩充指令设置GDRAM地址先垂直地址后水平地址(连续2个字节的数据来定义垂直和水平地址),再2个字节的数据给绘图RAM(先高8位后低8 位)。地址分布如下:

操作步骤:

1>设置为扩充指令集,关闭绘图模式;

2>写两字节的GDRAM地址,先写垂直地址,后写水平地址地址;

3>写入两字节的数据,先写高八位数据,后写低八位数据;

4>打开绘图模式;

5>设置回基本指令集;

应用实例:

/*************************GUI全屏填充********************/
GUI_Fill_GDRAM(0xcc);         //竖条显示

实物图:

、打点

打点操作是作图的基础,众所周知,画任何图形均可以由画一个个点来实现。

具体打点的操作步骤:

1>确定打点的位置;

2>读出该点所在的数据值;

3>修改该点相应的位的值,对于单色液晶来说,只有两种操作,已是点亮该点,二是熄灭该点;

4>将修改后的数据值写入对应的地址;

由于打点首先需要进行读操作,因此需要编写读数据的驱动函数:

读操作的编写:
时序图:

操作如下:

1>释放总线:DB=0;

2>RS=1(读数据操作);或者RS=0(读状态操作);

3>RW=1;//指明为读操作

4> E=1;

5>data=DB;//data为存储读回数据的变量

6>E=0;

读操作参考程序:

打点参考程序:

应用实例:

/***************************GUI作图操作**********************/
GUI_Point(64,32,1);          //打点操作

应用例子:

GUI_HLine(10,120,10,1);         //画水平线操作
GUI_RLine(10,10,60,1);          //画垂直线操作

任意两点画线:

应用例子:

GUI_Line(0,0,127,63,1);         //画线操作

画矩形:

应用例子:

GUI_Rectangle(5,5,122,58,1);       //画矩形操作

填充矩形:

应用例子:

GUI_Rectangle_Fill(5,5,122,58,1);      //填充矩形操作

画正方形和填充正方形:

应用例子:

GUI_Square(10,10,50,1);         //画正方形操作
GUI_Square_Fill(20,20,20,1);    //填充正方形操作

再来个画圆的程序:

应用例子:

GUI_Circle(32,32,30,1);         //画圆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函数呢,去那里了。

在呢,看不到吗?

楼主:
下面贴出我学习12864液晶后做的一个小综合练习----制作一个模拟电子钟,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网友:
这个好,比较全面.顶一个!我一般情况也是这么来的,但不是我的原创,一个朋友给的.

网友:
很好,顶一下

网友B:
bucuo
--------------------------------------------------
看了下,是并行读写st7920的,没有发挥它仅要2根数据线的 的串行模式优势。

有米有,串行模式的,点、线、圈等基本函数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bucuo

看了下,是并行读 ...

嗯嗯嗯,是并行的

网友:
收藏了,楼主有没有串行的啊?

网友:
留着有空看看

网友:
我就看看,不说话

网友(2012-07-27):
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啊

网友:
非常全面,谢谢LZ辛苦搬运,其实网上有的牛人的博客等是非常有分量的,很详细,可以让我们这些晚辈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C(2012-08-31):
工作需要了解ST7920,这帖子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作需要了解ST7920,这帖子不错~!

好东西必须分享,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贴出我学习12864液晶后做的一个小综合练习----制作一个模拟电子钟,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比较详细喔!

网友D:
感谢楼主 ,,, 因为工作关系 我也经常用到各种各种LCD屏 很多时候买回来的屏 他附送的PDF文档里面范例程序都是有问题的,,要不就是时序有问题 要不就是读写的子函数有问题,,反正各种各种的纠结我都遇到过,,,,,所以在这里提醒各位 ,,写LCD屏的时候不要全信PDF上面的范例啊 一定要自己对照一遍,,,,血的教训啊,,,,,,根据经验来看 我们写LCD的时候完全不用去判忙,,判忙很多时候都会出现问题的,程序很多时候会死在读忙那里,,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这样,,读写的时候在前面加一个短延时 完全可以代替判忙,,测试过完全没有问题 lcd显示不会出现错误 而且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楼主 ,,, 因为工作关系 我也经常用到各种各种LCD屏 很多时候买回来的屏 他附送的PDF文档里面范例程 ...

范例程序网上泛滥的同时也导致了各种蛋疼,理性分析,感谢分享心得

网友:
12864这块屏用得真的是挺多的!多谢转载

网友(2012-11-14):
有木有反白的?

网友:
我有两只,由于不会用,扔了,为何我不早点看到这贴?

网友:
很好,很强大!值得学学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正是新手们所需要的。向楼主致敬

网友:
在学习,向牛人们致敬!

网友:
叫厂家做的LCD屏,还没有提供驱动,驱动还要自己写,就算他们提供的东西,其实有时也不能用,只能自己搞

网友:
不知道串口可不可以读数据?

网友:
很好的资料,学习正好需要,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3-02-22):
楼主的这个对我很有帮助!必须顶

网友(2013-05-24):
这个好~~功能强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下面贴出我学习12864液晶后做的一个小综合练习----制作一个模拟电子钟,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谢谢分享学习资料。另外请教一下单字符在任意位置显示怎么做(比如0x80位置显示一个汉字,此位置可以显示两个字符,显示第一个字符的地址是0x80,第二个字符的位置地址是多少)?或者是画图从任意位置开始怎么做?

网友F(2013-07-19):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学习资料。另外请教一下单字符在任意位置显示怎么做(比如0x80位置显示一个汉字,此位置可以显示 ...

指端轻语 你好
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想任意位置显示数字,却实现不了,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指端轻语 你好
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想任意位置显示数字,却实现不了,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 ...

没有解决,但是我有一个想法只是没有试过。液晶有读指令,可不可以随时读出地址然后再在这个地址写数据····

网友:
很详细的资料,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真心不错啊 学到很多。谢LZ

网友(2013-08-21):
引用 网友B:
bucuo

看了下,是并行读 ...

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吧连接方式改成串行驱动罢了。

网友:
很详细具体啊,收藏了,手里正好有ST7920的,回头用串口,图形方式试试

网友(2014-01-24):
好帖,找了好久才看见这么详细的,学习中。

网友:
很实用,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G:
非常不错,,,,极品哦!!!!!!!赶紧收藏了吧,弱弱的问下,有没有st7565或者uc1701x这种控制器的画点画线函数??

网友:
很好,如果是串行的驱动就更好了

网友:
想当年也是这样学习下来的啊

网友:
非常感谢LZ 学习了

网友:
手机标记,回头学习!

网友(2014-04-10):
引用 楼主:
下面贴出我学习12864液晶后做的一个小综合练习----制作一个模拟电子钟,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谢谢。。。。。

网友:
很详细的资料,学习一下。

网友(2014-06-06):
引用 网友G:
非常不错,,,,极品哦!!!!!!!赶紧收藏了吧,弱弱的问下,有没有st7565或者uc1701x这种控制器的画 ...

浙江李啊,有的,哈哈

网友(2014-07-08):
收藏了,感谢楼主的分享,最近正要研究12864

网友:
很好的资料,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做个标记,电脑再看

网友:
这个好,比较全面

网友:
驱动很全,收藏了!

网友:
128 64标记下

网友(2014-12-26):
对我起到了帮助,非常感谢!

网友:
好全面,果断收藏

网友:
很好地学习12864了。

网友:
谢谢了  东西收下了

网友(2019-09-03):
做个标记,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