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断电了串口还能收数据?

楼主(2012-05-21):
用笔记本+STC8C52做串口通讯实验,我用的是PL2303的USB-TTL转接线,上电后收发正常,然后我把VCC线拔掉,但是串口助手还在显示收到数据(都是0x00),万用表测了一下转接线,RXD是5V/10多mA,TXD是5V/50多mA,是不是这个转接线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通过串口给单片机供电导致的?

楼主:
另外这个芯片现在不能下载,而且经常会在按下载按钮后,STC_ISP程序自动关闭(冷启动方式也是如此),网上搜了一下有人说是芯片串口发送异常数据导致,看来很可能就是串口不上电也会发数据导致烧录程序关闭,我估计如果烧录一个别的程序就能解决问题(目前芯片里面的程序会大量发串口数据),但是现在都烧录不了,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