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没有AVR皮实的例证!

楼主(2012-05-21):
我在调试LGT过程中始终使用一台DIY的《稳压稳流电源》,在断开供电时一时疏忽直接关闭了稳压电源的交流开关,结果悲剧了,重新加电测试时发现实验板上的LGT已经损坏了,开机后电流高达500多mA,估计是关机瞬间的电压(实测有10V左右)给直接干掉了。
回想起用AVR的时候,时常不小心使其工作于及其恶劣的情况下,但是这么多年却从未真正搞坏过一片AVR芯片,AVR的经造可见一斑,于是我决定让一片久经沙场的M8也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扛得住上面说的情况。
我给一片M8的实验板加上5V电压,直接关闭稳压电源交流开关,重新上电M8仍然正常使用,后又换了一片M16,也是如此,看来AVR真是名不虚传。后来我也尝试用了贴片的M8A和M16A,结果M8A给干掉了一片,M16A没事。
经过上面的测试证明一点,AVR很经造,而LGT的耐用程度有待提高。

网友:
10年电设那会,曾经不小心给AVR上12V的电压。半分多钟,竟然没坏,换上5V供电后一切正常……用的是直插的ATMega16-16PU。
从此对AVR的抗灾害能力,印象深刻。

网友A:
M8/M8A这些系列是0.25UM工艺制程, M8的额定电压最大可以到6V, 估计短时间在10V下也是可以承受。
LGT8F0XA系列是0.18UM工艺,额定电压最大到3.6V, 短时间工作在5V下应该可以承受, 但是10V下就很难保证。
0.25UM比0.18UM工艺在这方面本质上就高出很多。 这是工艺本身决定了的。

网友:
仁兄的问题可能是LGT的工作电压在1.8-3.6V,

而M16,M8的是2.5-5.5V,耐压方面稍高一些。

网友:
这个应该是和器件的工艺有关系!

网友:
看来5V的还是有必要考虑的,
下面又要说,有没有12v的,24v的。。。
要求无止境

网友B:
这样比没什么意义吧,有这么样几倍于工作电压的脉冲出现本身设计就是不合理的。

AVR接12V不挂?半年前我把一片M8和连着的ISP接到PC电源上,全都一次报废。

网友:
比这种东西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
楼主,你最好再试一片LGT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M8/M8A这些系列是0.25UM工艺制程, M8的额定电压最大可以到6V, 估计短时间在10V下也是可以承受。
LGT8F0XA ...

一直以为是 越小工艺要求越高?

网友:
楼主做的对比没有任何意义,你怎么不加220V上去呢,全挂,得出的结论是AVR和LGT都不皮实。
你根本就没有在手册规定的条件下运行。

网友:
Intel的32nm CPU最高工作电压才1.35V,你要是接个5V进去肯定秒了,结论是Intel的工艺远不如STC皮实。

网友:
新工艺真是让人纠结,更快更便宜更省电,但没以前的抗造

网友C:
松翰的片子遇到过问题,不小心电源正负极短路了一下,芯片挂了,试过3片同样的情况

网友:
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
汗,还以为发现啥问题了呢。。。。不带这么玩的~~~

网友:
是的。。非正常手段比较,没啥意义

网友:
原来如此哦

网友:
应该没有这个标准吧

网友:
比较没意义,超压的比例不同啊,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松翰的片子遇到过问题,不小心电源正负极短路了一下,芯片挂了,试过3片同样的情况 ...

这个估计也是电源问题,电源短路对单片机来说最多是电压骤降为零。电源在短路恢复的瞬间来了个高压打坏了。

楼主:
大家别误解,上面的内容全无比较之意,更无褒贬之心,就是一次意外的测试结果与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不要犯类似的错误,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仅此而已。

网友:
其实也没啥的,只是现在都太过敏感了。。。

楼主:
没必要太过敏感吧?我个人对LGT还是投入很高的热情的,正在逐渐对它的资源进行逐一测试,如果顺利的话,很快会有一个正式的基于LGT的制作搞出来,到时再与大家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M8/M8A这些系列是0.25UM工艺制程, M8的额定电压最大可以到6V, 估计短时间在10V下也是可以承受。
LGT8F0XA ...

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在LGT的正式应用中,复位端只是通过复位开关接地这样简易的复位电路能否保证电路的可靠复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在LGT的正式应用中,复位端只是通过复位开关接地这样简易的复位电路能否保证电路的可 ...

对于目前你拿到的LGT芯片, 在没有使用外部晶振的应用中, 这样使用使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如果使用的是外部晶振, 请不要同时使用外部复位功能。

这个是LGT工程片中存在的一个问题, 后续的芯片将不会有这个问题。

另外, 更安全的做法最好是在复位电路上接一个电容到到地, 即可以延时复位时间,也可以过滤按键过程中的抖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试一下这样比可能会稍公平一些:

  AVR 数据手册是5V, 用10V去冲击。

LGT的工艺安全电压5.5V,极限电压6.5V

供给7.2V,不烧也有暗伤

通常是这样

不知LGT内部具体是什么掺杂,mask有几层...

布局搞得好的话,7V应该抗得住

网友:
能否在内部VCC和地上加集成TVS来抗高压脉冲。。。

网友:
想想还有0.9V供电的单片机呢,到时候3.3就是高压了……是不是到时候也和AVR比呢……嘿嘿……

楼主还是按照手册上来吧!工艺决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别误解,上面的内容全无比较之意,更无褒贬之心,就是一次意外的测试结果与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不要 ...

如果“LGT没有AVR皮实的例证”这个标题“全无比较之意,更无褒贬之心”,那我真的怀疑我当初的语文课是数学老师教的了。

网友:
通过这样一个偶然的超负荷条件就判定一个产品不皮实,难道楼主是西南财经大学毕业的?

另外,多说一句,我是从事可靠性工作的,我们对一个产品可不可靠的评价是有严格限制的:能否在规定时间、规定条件下完成规定功能。这三个“规定”缺一不可!否则得出的测试结果是没有任何可信度的。

楼主:
别在拍砖了,我在重申一遍,对于LGT我不但毫无敌意,甚至还甚为喜欢,并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加紧测试也是为了尽快投入实际应用,如果我的表达给人以误解,在此深表歉意,此专题讨论就此打住吧!劝大家把拍砖的精力用在LGT的测试上,使它尽快成熟,才是我辈福音。

网友:
还是要以官方数据手册的极限参数为准。

网友:
楼歪了。。。。从标题,到正文,再到最后。。。

网友:
这个,实际上应该是抗过流的能力
如果只是过压,比较ESD性能就行了,把参数列出来比较吧

另外,这暴露了电源设计的一个问题
关机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冲击?
怎么让电源关机的时候没有冲击?

网友:
其实我更关心楼主的胆量:关机的时候冲激能上10V的电源也敢用,您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目前你拿到的LGT芯片, 在没有使用外部晶振的应用中, 这样使用使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如果使用的是 ...

再请教一个问题,关于定时器1的使用问题。
如果我采用外部32M晶振,通过T1(PB1)采样计数测频,对输入脉冲的幅度有要求吗?最高测试频率可以到16M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关于定时器1的使用问题。
如果我采用外部32M晶振,通过T1(PB1)采样计数测频,对输入脉冲 ...

输入低电平最大值VIL 0.3*VDD

输入高电平最小值VIH 0.7*VDD,比如用3.3V,那么幅度应该要大于2.31V!

理论上T1输入引脚要<fclk_IO/2.5!当系统为32Mhz时,输入频率<12.8Mhz!

网友E:
楼主的情况只是个例,我也有一次误将LGT接到了20V电压上,结果片子竟然运行起来了。
所以LGT的抗干扰能力是相当强悍的。
而且LGT的片子在超强电磁风暴下运行非常良好

网友:
要俺说呢,干脆反接电源,啥芯片能扛住10分钟,就可以认为皮实???

想起俺买的白沙液晶了,活活让俺把供电接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情况只是个例,我也有一次误将LGT接到了20V电压上,结果片子竟然运行起来了。
所以LGT的抗干扰能力是 ...

仁兄的话有点大,

仁兄的嘴全是水!

网友:
电压超出极限电压了,不能保证不坏

网友:
原来还可以这样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比没什么意义吧,有这么样几倍于工作电压的脉冲出现本身设计就是不合理的。

AVR接12V不挂?半年前我把 ...

核心器件贵上块八毛钱、做得稍微结实一点,外围器件可能就能省下十几块钱甚至几十块钱,而售后服务更能省下更多

说真的 AVR 也不是一开始就有这么皮实的,90S2313 那会儿一样烂到渣,但是如果 LGT 真的就打算止步于此,那就真的太”Made in China“了……

网友:
太武断了.

网友:
楼主的电源做的有问题啊

网友:
还需一段时间来让市场验证

网友:
有点被坑的感觉

网友:
   LGT没有AVR皮实的例证!证据呢?貌似楼主被AVR收买了

网友:
I routinely run pic24f (3.3v devices) at 5.0v (usually 5.1-5.2v). no problem whatsoever.

nokia 7110 (3.v) runs just fine on 5.v, for extended periods of time.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你的字面表达的意思,我好像觉得你是对的。
但后来又细想了一下,发现又好像有点问题。
至于什么问题呢 ...

太工整了,应该结巴一点:

从你 的 字面表达 的 意思,我好像 觉得 你是对的。
但后来又 细想了 一下,发现 又好像 有点问题。
至于 什么问题 呢? 我 一下 也说不 出来。
我 想了一天,, 好像 仍没有 什么 结果。
我想了  2天,又好像 有了一些 新 的相法
我想了3  天,新想法 又 发现 行不通。
你说呢? 我这种 不轻易 下结论,以 非常探讨 的 口气 说的 帖子,是否 你喜欢 看?
你说是吧 呵呵。

网友F:
引用 网友A:
M8/M8A这些系列是0.25UM工艺制程, M8的额定电压最大可以到6V, 估计短时间在10V下也是可以承受。
LGT8F0XA ...

赞一下工程师,事实证明LGT并不是最简单反向啊。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赞一下工程师,事实证明LGT并不是最简单反向啊。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部分指令周期都不一样,这已经足够说明LGT仅仅是实现了AVR指令集和寄存器地址兼容,并非抄版图的。

网友:
依我看,LZ用的电源是垃圾电源。如果有那种关电能冲到10V的电源,我早用锤伺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部分指令周期都不一样,这已经足够说明LGT仅仅是实现了AVR指令集和寄存器地址兼容,并非抄版图的。 ...

历经两年,投资了数百万,所以用户不必担心我们会半途而废,后续的各个系列会陆续推出。

不一定是全球的,至少是中国的。

网友:
关注了有一些时间了的。

就是不知道货源稳定不的。

网友:
这个没有意义,厂家也没有义务保障你超范围使用,你也不敢这样设计产品,要说有问题,还是修修你的电源吧,不要把精力放在这上,这个实在是太没有意义了.

网友:
LGT
芯片竞技时代的分割线

网友:
看标题就知道楼主要被拍了

网友:
上正负5V 把AVR片子烧了的人泪流满面

网友(2012-08-22):
工艺归工艺, 线路设计更重要.

网友(2014-12-15):
>nokia 7110 (3.v) runs just fine on 5.v, for extended periods of time.

Nokia 5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