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小车精确转90度

楼主(2012-05-21):
哥哥姐姐们,RT,我用的是直流电机,没加其他传感器,有没有什么办法实现小车比较精确地转过90度?

网友A:
在没有传感器的前提,要精确= 轨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没有传感器的前提,要精确= 轨道

轨道啊。。有没有稍微精确的方法啊,哥。

网友B:
确定电机pwm占空比的情况下,做一个精确定时,然后开始试。。。要定时多久才能转90度。。。不过由于地面摩擦力不同,这个方法也不太精确。。。
没传感器还想精确。。。别想了。。

网友C:
方法有二:
1、加传感器
2、练习手法

网友D:
这个基本不可能的
要不用步进电机

网友E:
改用步进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电机pwm占空比的情况下,做一个精确定时,然后开始试。。。要定时多久才能转90度。。。不过由于地面摩 ...

我现在就是用这种办法,也是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法有二:
1、加传感器
2、练习手法

哈~我手感不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基本不可能的
要不用步进电机

换电机的话,那我还得换车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用步进电机吧。

换电机的话,那我还得换车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电机pwm占空比的情况下,做一个精确定时,然后开始试。。。要定时多久才能转90度。。。不过由于地面摩 ...


我也用这方法,只能延时来了。

网友:
角速度传感器(陀螺仪),电子罗盘

网友F:
传感器比较现实,要么是角速度(陀螺仪),要么就图像识别

网友:
木有闭环怎么精确哇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传感器比较现实,要么是角速度(陀螺仪),要么就图像识别

图像采集如何实现?我是有架了一个摄像头。

网友G:
要精确到多少度?电子罗盘不知道是否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精确到多少度?电子罗盘不知道是否满足

没要求多精确,最好就是要实现闭环控制。我现在是这样:用摄像头巡边线让小车走直线,然后到达一定位置左转或者右转。最好能利用摄像头拍到的图像控制小车转弯,如何实现呢?

网友H:
最好是加传感器,没有的话,无法精确的重复,有传感器,要转的稳定还是要有好的思路

网友:
电子罗盘吧 ~  搞个转弯闭环

网友F:
巡线根本没必要小车90°,只要随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巡线根本没必要小车90°,只要随动即可

我的摄像头只能检测单边的边线,而且我是要在十字路口实现左转或者右转的。给个思路撒。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好是加传感器,没有的话,无法精确的重复,有传感器,要转的稳定还是要有好的思路 ...

是啊,没传感器的话,环境一变,转弯就不靠谱了。

网友:
搞飞思卡尔智能车比赛的?
摄像头算法可以实现的,楼主好好折腾吧,很多人已经实现了

网友(2012-08-04):
什么比赛?福建省的光电竞赛?如果是得话今天就应该再试车,明天比赛

网友:
淘宝上的电子罗盘也不准确,精度不够。并且每一刻度对应的角度不一样。

网友:
罗盘可以的,但是需要校准,我校准后的精度在5度以内。楼主可参考下我发的这个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9485-1-1.html

网友(2012-09-10):
用两个车轮的转速差换算出转弯半径,然后在控制两个电机的PWM,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