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中的2D Library和Window Management的区别在哪

楼主(2012-05-21):
   当我们使用μCGUI中的GUI_DispChar等这样的函数时候, 是否已经将桌面(Desktop)作为一个基本的Window了呢?

 也就是说μCGUI中使用GUI_DipChar这些函数都是在Window的层面之上的,当我新建了一个Window后再一次使用GUI_DispChar的时候那么就在此Window上面显示了??

网友:
一般来说,在哪个窗体的WM_PAINT事件里调用这些函数,就会会把该窗体的区域作为绘画目标。其他情况会把桌面作为绘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