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变压器 电势方向

楼主(2012-05-21):
书上一个简单的例子 话红线的部分不理解,原边通的时候   怎么做到的副边不通  新手求教

两幅图 都是在 通电瞬间 在原边电势  方向  却不一样 请教我哪理解错了

网友A:
二极管 VD

网友B:
仔细的慢慢的研究旁边的电压时序图你会明白的。一旦明白你就入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的慢慢的研究旁边的电压时序图你会明白的。一旦明白你就入门了。

哎,看了一天  摸不着大头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 VD

兄台 指导指导吧

网友C:
二楼说了,二极管只能单向,很明白了
注意同名端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楼说了,二极管只能单向,很明白了
注意同名端位置

呵呵 悟性较差

网友D:
三极管导通的时候,变压器的黑点为正,输出的二极管反向截止,所以副边没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导通的时候,变压器的黑点为正,输出的二极管反向截止,所以副边没电流. ...

你好,那我原边要产生上正下负 的电势 变压器应该怎么绕线

网友:
原边绕组反过来接就可以了.然后副边绕组也要反过来接,同时输出二极管也反过来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