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803驱动步进电机停止时狂热,怎么回事?

楼主(2012-05-21):
用单片机八拍驱动步进电机运行时电机一点也不热,但只要停止时,电机就热的烫手,请大侠吗帮下忙

网友:
停止时步进电机使用的是锁相技术,所以电机会很热~这也是步进电机的一个弱点~尽量不要停下来~~
不过也可以不采用锁相,但步进电机会受外部力矩影响而失步~

网友:
步进电机在锁步时反向电动势为零,这样加在相线圈的电压最大,线圈把把功率都放在了发热上,如果没有机械的锁步,而且对精度有要求的话,可以在电路硬件软件上将步进电机锁步时的电压降低

网友:
恩,用的时候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一般都会加入 PWM 控制,停止时执行 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