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相放大器是这样么?

楼主(2012-05-21):
我今天去测试,给了1kHz 0.5v的信号,可是结果没出来。
但用这个芯片的跟随器就可以。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A:
结果是什么样的。比例放大电路要工作在运放的线性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果是什么样的。比例放大电路要工作在运放的线性区。

结果大概设这样的

网友:
不能在工作时改变增益,因为在切换过程中会出现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