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20mA输出AD420芯片

楼主(2012-05-21):
有几个问题请教各位大神
1.本人的电路是按照这个电路图连接的,但实验时发现输出电流的上限与加在Vcc脚上的电压有关,加20多V才达到20mA,请问这样是否有问题?有的话,问题出在哪?
2.图中芯片2脚的VLL是什么意思?如何实现?
谢谢!!

网友A:
这个芯片没用过,但是我们公司用分立元件做的,实际vcc电压也在20v左右,最低的也是18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没用过,但是我们公司用分立元件做的,实际vcc电压也在20v左右,最低的也是18v ...

这个4~20mA输出在实际开发中也经常用吗?都用在什么地方啊?

网友:
4-20ma在工业上用的比较多,通讯用的

网友:
VLL是芯片输出的4.5V逻辑电压,驱动能力有限,如果需要隔离这个引脚很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没用过,但是我们公司用分立元件做的,实际vcc电压也在20v左右,最低的也是18v ...

用分立元件做的方案是怎样的呢?

网友B:
负载电阻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电阻大了?

我接的负载电阻是1K,应该不会很大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接的负载电阻是1K,应该不会很大吧。。

大了一般这个的驱动能力不会大于800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了一般这个的驱动能力不会大于800欧姆

还有一个问题,数据写不进去芯片是什么原因?我用示波器看过时序是木有问题的,外围的电路会影响数据的输入吗?

网友D:
1K的电阻*20mA=20V

楼主:
引用 网友D:
1K的电阻*20mA=20V

嗯,我知道啊,我是用这个来测量输出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