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28j60+串口无法正常运行

楼主(2012-05-21):
单片机使用ENC28j60连入局域网,再用串口与电脑通讯,结果无法PING通单片机了。
我将串口的代码加在了ENC28j60的驱动源文件中,也就是江湖中广为流传的“一步一步教你移植uIP0.9到8051+ENC28J60+12864”
加入的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1=P1^4;
void initUart();
uchar rChar;
void main()
{
l1=0;
initUart();
IE=0x90;
while(1);
}
void initUart()
{
SCON =0x50;
RCAP2H=0xFF;
RCAP2L=0xDC;
T2CON=0x34;
}
void time() interrupt 4
{
RI=0;
rChar=SBUF;
if(rChar=='a')
{
l1=1;
}
else if(rChar=='b')
{
l1=0;
}
}

楼主:
现在又通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会儿通,一会儿不通。

网友:
不要用查询,最好把ENC28j60中断打开

楼主:
能细讲一下查询和中断在ENC28j60中的应用吗?抱歉我是新手。

网友:
用过查询  ping延时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