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HB6064H做步进驱动器,设置3A输出,40V变压器要多大功率

楼主(2012-05-21):
比如设置成3A电流输出,变压器需要>120W么?今天看客户提供给我们的变压器,标的怎么只有40V、1.3A,这个和驱动器的输出相差大了吧。莫非是我的理解有问题?

网友A:
那个3A是峰值电流

楼主:
步进电机上标的3A也是峰值电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3A是峰值电流

如果驱动的就是3A的步进电机,那么正确选择变压器的话,是否应该不小于3A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驱动的就是3A的步进电机,那么正确选择变压器的话,是否应该不小于3A呢 ...

THB6064H 我没记错的话上面只能设置峰值电流   简单计算的话  可以根据驱动频率计算电流有效值(简单的将电流看做正弦) 根据这个有效值和电压计算电源功率,至于峰值电流由电容提供。具体计算请查资料

网友B:
不单单与工作电流相关,还和你的步进电机的阻抗有关(阻抗和你的负载也相关),也和输入电压相关,建议实际测量一下工作电流,这个电流是指变压器端的电流。然后放大一倍选取,也就是让变压器工作在50%的负载状态。当然你想节省成本让它工作在80%负载状态也行。
3A是步进电机一相的工作电流,与供电给驱动器的电流不是一回事。你用可调直流电源供电给驱动器测试可以观察到,电压加高则电流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B6064H 我没记错的话上面只能设置峰值电流   简单计算的话  可以根据驱动频率计算电流有效值(简单的将 ...

这么复杂,看来得找更多资料看看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单单与工作电流相关,还和你的步进电机的阻抗有关(阻抗和你的负载也相关),也和输入电压相关,建议实际 ...

电流怎么测,让电机工作在最高转速么?

网友:
转速太高,电机阻抗也会变大,恒流将不在,建议改变输入频率,观察实验。用直流电源测试,找出最大电流。

楼主:
哦,原来这样,谢谢。

步进电机的衰减方式是什么意思,快和慢会影响到哪些地方?

网友(2012-07-28):
57 2相标称3A步进电机使用30V电压驱动,运动时候直流电流1.2A左右。

楼主(2013-10-21):
引用 网友C:
LV8727-E 是一款两相步进驱动芯片 大功率 大电流 高电压  50V 128细分 4.6A  秒杀THB6064
概观
LV8727是一 ...

价格几何?

网友:
有时间研究一下看看

网友(2014-06-19):
LZ THB7128   锁定的时候有没有电流声,我现在用THB6128声音很大,六个电机一起,有点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