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网上买的MPU6050程序·

楼主(2012-05-21):
使用STM32F407 读写MPU6050,用库函数,使用硬件IIC,发现只有加速度有数据,角速度始终是0。
怀疑IIC 有问题,用示波器看了,波形很好,应该是软件问题,耐心看手册,MPU6050就那么几个初始化要的寄存器·咨询了别人,无果··
担心会不会芯片焊接温度过高,坏了,最后索性买了个MPU6050小板子,要了程序,一看别人初始化才明白:
我看错了英文手册,把Power Management 1 的CYCLE  写1了,是MPU6050处入半休眠模式,要数据唤醒·
哎,英文很重要!最悲惨就是看的似懂非懂·

网友:
下来看stm32的I2C,谢谢lz分享

网友A:
0-24地址的寄存器手册中没有介绍咋整,貌似是补偿用的
手册中提到可以把外部传感器数据与内部6轴数据融合,但是没有详细介绍,请问你知道是啥情况么
请问你的数据跳动有多大,我的Acc在Z方向跳动在100左右,不知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0-24地址的寄存器手册中没有介绍咋整,貌似是补偿用的
手册中提到可以把外部传感器数据与内部6轴数据融合, ...

没介绍就不用,我数据跳动也100多,它的融合意思是,配置后,它可以做主机,自动读外部的IIC其他设备,然后把数据记录下来~
觉得基本没什么用,还不如我自己直接去读其他IIC设备

网友:
下载下来研究研究。最近正在学。。。
mark....

网友:
支持啊,我也在学习MPU6050,但是不懂的地方很多,希望大家能在这里提问,让我们见识见识!

网友:
兄台  有没有MPU6050的应用原理图啊?发一个研究研究??
我的邮箱zhaochuanyu@live.cn

网友B:
...怎么还买了程序呢    google code  搜索下 一大堆  国外开源的  程序写的都很完整的  ,,。。。。

网友:
MPU6050价格挺便宜的,淘宝上面才20元,性能也不错

网友C(2012-07-01):
程序我有,不用唤醒的~~

网友:
我也在用6050,lz搞明白它里面那个处理器怎么用了吗?

网友:
纠正一下楼主,这个程序并没有使用硬件的I2C 而是用软件模拟的。

网友:
Download and study it tomorrow

网友:
不错,刚看到6轴的传感器

网友:
标记下,以后用到了要学习的

网友:
谢谢,参考一下先

网友(2012-08-01):
感觉模拟的iic总是占用stm32太长时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怎么还买了程序呢    google code  搜索下 一大堆  国外开源的  程序写的都很完整的  ,,。。。。      ...

MPU6050 AD0接地之后IIC发器件地址没有应答。我疑问是这颗芯片很脆弱?有被我热风枪吹坏的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MPU6050 AD0接地之后IIC发器件地址没有应答。我疑问是这颗芯片很脆弱?有被我热风枪吹坏的可能? ...

我觉得应该不会  我弄的模块用着快芯片基本没有什么坏的    你看是不是你的地址没写对 什么问题

网友:
我的邮箱:zhaochuanyu1982@live.com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不会  我弄的模块用着快芯片基本没有什么坏的    你看是不是你的地址没写对 什么问题 ...

我自己买ic画pcb焊接的。请教前辈一下。AD0 接地,发送器件地址为0x68和0xd0都收不到ack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自己买ic画pcb焊接的。请教前辈一下。AD0 接地,发送器件地址为0x68和0xd0都收不到ack ...

额 这个不知道啊 。。应该是IIC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 这个不知道啊 。。应该是IIC驱动的问题吧

示波器观察波形确定IIC没有问题。

网友D(2012-09-07):
反饋一下,重新買了個模塊的不自己焊接就沒有問題了。極有可能是焊接溫度太高了。我用熱風槍,溫度450左右。

网友:
这个好,正需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自己买ic画pcb焊接的。请教前辈一下。AD0 接地,发送器件地址为0x68和0xd0都收不到ack ...

我也是啊,发送0x60 0xd0都没反应,你解决了没

网友:
楼主,你太敞亮了,你的程序,我可以直接用,这样学习就方便了

网友:
MPU6050是怎么换算角速度和加速度的啊,现在只读出来16位数,不知道怎么换算

网友(2012-10-10):
我都弄了1N天了,结果还是有问题, 只能第一次读出数据,然后就是SDA线一直处于低电平了,发什么都没用,只能再重新上电就又好了.
而且,用示波器探头碰一下SCL线有时也能好.
晕啊

网友:
刚开始学 木有头绪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反饋一下,重新買了個模塊的不自己焊接就沒有問題了。極有可能是焊接溫度太高了。我用熱風槍,溫度450左右 ...

要命啊,450.我实践是260就够了

网友G:
问下楼主,你的MPU6050怎么焊接的?可否指导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下楼主,你的MPU6050怎么焊接的?可否指导下

这个先镀锡,在用热风枪吹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啊,发送0x60 0xd0都没反应,你解决了没

不自己焊接了,買了模塊可以用,估計是焊接或者layout錯誤造成。懶得去查了。。。mPU6050理論上沒有那麼脆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先镀锡,在用热风枪吹上去·

哦,谢谢了!

网友:
无私奉献!感谢!

网友:
淘宝买的模块,发现读不出数据,要么就像前面有人说的一样,刚开始能读出一点,后面就没了,都好几天了

网友:
mpu6050初始化要足够的延时,stm32速度太快,你们延时久点再初始化就ok

网友:
刚用了MPU6050 MPU6000C 工作都正常。

网友(2012-11-13):
引用 网友F:
要命啊,450.我实践是260就够了

温度这么低吹的时间有多长??会不会时间长了导致吹坏?

网友:
我用了他,漂移很小。很好用。

网友:
你这个是模拟的吧 不是硬件iic

网友:
看来用MPU6050的还是很多的

网友:
手机上网 ,以后看

网友:
谢谢啦,解决了我的一个难题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最近在学

网友:
近期会用到,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这个程序可以用么?为何无法显示数据呢?
X: 000      Y: 000      Z: 000      T: 000

X: 000      Y: 000      Z: 000      T: 000

X: 000      Y: 000      Z: 000      T: 000

X: 000      Y: 000      Z: 000      T: 000

X: 000      Y: 000      Z: 000      T: 000

X: 000      Y: 000      Z: 000      T: 000

X: 000      Y: 000      Z: 000      T: 000

X: 000      Y: 000      Z: 000      T: 000

X: 000      Y: 000      Z: 000      T: 000

X: 000      Y: 000      Z: 000      T: 000

X: 000      Y: 000      Z: 000      T: 000

X: 000      Y: 000      Z: 000      T: 000

X: 000      Y: 000      Z: 000      T: 000

X: 000      Y: 000      Z: 000      T: 000

X: 000      Y: 000      Z: 000      T: 000

X: 000      Y: 000      Z: 000      T: 000

X: 000      Y: 000      Z: 000      T: 000

X: 000      Y: 000      Z: 000      T: 000

X: 000      Y: 000      Z: 000      T: 000

X: 000      Y: 000      Z: 000      T: 000

X: 000      Y: 000      Z: 000      T: 000

X: 000      Y: 000      Z: 000      T: 000

X: 000      Y: 000      Z: 000      T: 000

网友:
MPU6050比用两个原件实现的方法除了价格外有啥优势?

网友:
好像有人反映温漂大不合适做大的平衡车?

网友:
首先感谢楼主分享,其次程序还是比较给力的,第三希望大家拒绝口水,回复些有用的信息,最后住院大家心想事成

网友:
牛人,好人,这个程序刚好驱动I2C成功

网友:
这个程序是什么软件编译的啊?mdk吗?

网友(2013-01-04):
楼主,这个程序可以用么?为何无法显示数据呢?

X: 000  Y: 000  Z: 000  T: 000
X: 000  Y: 000  Z: 000  T: 000
X: 000  Y: 000  Z: 000  T: 000
X: 000  Y: 000  Z: 000  T: 000
X: 000  Y: 000  Z: 000  T: 000
X: 000  Y: 000  Z: 000  T: 000
X: 000  Y: 000  Z: 000  T: 000
X: 000  Y: 000  Z: 000  T: 000
X: 000  Y: 000  Z: 000  T: 000
X: 000  Y: 000  Z: 000  T: 000
X: 000  Y: 000  Z: 000  T: 000
X: 000  Y: 000  Z: 000  T: 000
X: 000  Y: 000  Z: 000  T: 000

网友:
MARK一下,以后学习。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大家都用什么时间玩这个啊

网友:
谢谢LZ~~~~~收下了

网友:
楼主六个轴读取一次要多长时间

网友:
mark,最近可能要用到陀螺仪

网友:
6个轴,用400KHz I2C 200us足够

网友:
最近在研究~

网友:
这几天正在研究MPU6050啊~

网友(2013-04-27):
这个天刚好在研究
感谢分享

网友:
参考参考  希望有帮助

网友H:
我最近也在弄MPU6050,加速度和角速度都能采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程序我有,不用唤醒的~~

哥们 你有430驱动6050的代码 我这搞了一个周了读出来的数据还是零 能看你的代码学习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哥们 你有430驱动6050的代码 我这搞了一个周了读出来的数据还是零 能看你的代码学习下吗? ...

我的是IO模拟的I2C,STM32的,改成430应该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IO模拟的I2C,STM32的,改成430应该很简单的

用51能驱动的 430就不行了 都是用的开发板 应该不是硬件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最近也在弄MPU6050,加速度和角速度都能采集

亲 冒昧打扰您了 我是在论坛里看到您用MPU6050可以读出加速度和角速度,特来请教的,我是用LPC1766来控制MPU6050,但一直读不出数据,您可以发一份您的程序给我参考下么?万分感谢!这是我邮箱zj.panpan@qq.com

网友(2013-06-24):
只要我没搞出来就会心一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IO模拟的I2C,STM32的,改成430应该很简单的

你的改成功了吗?我也想改成430的,但是改了有误差,不知你的怎么样???

网友:
感谢楼主啊,正需要STM的 程序。。。

网友(2014-12-08):
硬件IIC读取是亮点

网友:
最近一直在弄这个 谢谢分享!

网友(2015-01-28):
谢谢楼主  研究一下

网友:
陀螺仪用的地方很多。学习了。

网友:
最近在弄这个,谢谢分享

网友(2015-07-16):
编译程序说找不到stm32f10x_lib.h  是怎么回事?

网友:
程序仅仅就是读出了原始数据,根本没有经过处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