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点数怎样实现逻辑运算

楼主(2012-05-21):
如题,浮点转字符串,为了避免浮点乘除运算,想自己通过移位等实现浮点转字符串,但是发现浮点不能实现逻辑运算,否则编译报错

网友:
楼主再讲具体点嘛

网友:
你是定点单片机,开始时就应当用定点数,不知道你是哪种控制器

网友A:
楼主要是想避免浮点乘法和除法,就可以先去了解下IEEE规定的浮点存储规则,然后去实现ftoa()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是想避免浮点乘法和除法,就可以先去了解下IEEE规定的浮点存储规则,然后去实现ftoa()函数。 ...

浮点存储规则我已经知道, 但是现在问题关键是我想取某几bit,想用位与或运算,编译器报错,说一定要整型的数。现在只能用指针算出绝对地址提取内存数值,人为把它变成整型数了。

网友:
union 也不行吗?

网友B:
摘自Quake III
float Q_rsqrt( float number )
{
        long i;
        float x2, y;
        const float threehalfs = 1.5F;

        x2 = number * 0.5F;
        y  = number;
        i  = * ( long * ) &y;                       // evil floating point bit level hacking
        i  = 0x5f3759df - ( i >> 1 );               // what the fuck?
        y  = * ( float * ) &i;
        y  = y * ( threehalfs - ( x2 * y * y ) );   // 1st iteration
//      y  = y * ( threehalfs - ( x2 * y * y ) );   // 2nd iteration, this can be removed

        return y;
}
i 就是被转换的变量

网友:
i  = * ( long * ) &y;    这句是不需要时间的,编译器知道你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摘自Quake III
float Q_rsqrt( float number )
{

谢谢!这是我需要的答案!

楼主:
i  = * ( long * ) &y;    这句是不需要时间的,编译器知道你什么意思.

用指针转换是最有效的方法。  不像普通强制转换那样截断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