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8051F时晶振不起振,请有经验的朋友赐教。

楼主(2012-05-21):
我使用的是062,在切换外部时钟时程序一直停在了检查外部晶振处(下面程序加下划线一句),换过晶振、片子、电容等,用示波器看晶振脚上确定没起振。
哪位朋友遇到过这种情况,请指点一下,谢谢!
程序如下:

#include <c8051f060.h>
/************************************/

#define Crystal_Clock 12000000
/************************************/

void SYSCLK_Init (void);
void SYSCLK_ExtOsc_Init (void);
/************************************/

//----------------------------------------/
//  内部时钟设置
void SYSCLK_Init (void)
{
  OSCICN = 0x83;
  RSTSRC = 0x04;                           // Enable missing clock detector
}

//----------------------------------------/
// 外部时钟初始化
void SYSCLK_ExtOsc_Init (void)
{
  unsigned int  i;

  #if (Crystal_Clock <= 32000)
    #define XFCN 0
  #elif (Crystal_Clock <= 84000)
    #define XFCN 1
  #elif (Crystal_Clock <= 225000)
    #define XFCN 2
  #elif (Crystal_Clock <= 590000)
    #define XFCN 3
  #elif (Crystal_Clock <= 1500000)
    #define XFCN 4
  #elif (Crystal_Clock <= 4000000)
    #define XFCN 5
  #elif (Crystal_Clock <= 10000000)
    #define XFCN 6
  #elif (Crystal_Clock <= 30000000)
    #define XFCN 7
  #else
    #error "Defined Crystal Frequency outside allowable range!"
    #define XFCN 0
  #endif

  OSCXCN = 0x60;
  OSCXCN |= XFCN;
  for (i = 13000; i > 0; i--);           // 24.5MHz, 1ms=24500 SYSCLKs DJNZ=2 SYSCLKs
   while (!(OSCXCN & 0x80));
  CLKSEL = 0x01;                       // 禁止内部振荡器;

  return;
}

/*****************************************/
//   主 程 序
void main (void)
{
  WDTCN = 0xDE;                            // Disable watchdog timer
  WDTCN = 0xAD;
  SYSCLK_Init();
  SYSCLK_ExtOsc_Init ();
  while(1);
}

网友A:
将起荡电容改小,用15p试试

网友:
帮顶。
我用的是060,不过是有源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起荡电容改小,用15p试试

我已经试过了也不行,之前用的是33pF,后来改到22,15都不行。

网友:
//   主 程 序
void main (void)
{
  WDTCN = 0xDE;                            // Disable watchdog timer
  WDTCN = 0xAD;
SYSCLK_ExtOsc_Init ();
  SYSCLK_Init();

  while(1);
}
将时钟设置子程序更改一下位置,貌似外部时钟还未初始化时,已经开启了时钟检测功能。

网友:
attach://19450.rar

使用一下官方的测试程序,确认不是硬件的问题再说!

网友B:
我从来不相信任何单片机的启振电路,我都是在外面振完再送进去的,虽然要多花0.2元.
C8051F410就经常在-35度时不能启动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晶振的引脚没有焊接好,很可能虚焊了,你再检查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从来不相信任何单片机的启振电路,我都是在外面振完再送进去的,虽然要多花0.2元.
C8051F410就经常在-35度 ...

你说的是用有源的?

楼主:
官方的试过,两条语句顺序也不影响,真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用有源的?

他得意思是,外接一个无源晶振。外接无源晶振相对而言比内部晶振要稳定和精确很多,而且并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用有源的?

我的意思是用晶体管+晶振振好了,再送到单片机里

网友D(2013-09-11):
问题找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找到了吗?

问题早已经解决了,是狗的问题

网友D:
哦我正考虑用外部晶振,内部快钟太快了没必要,现在太耗电了10mA(平时)电池一下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我正考虑用外部晶振,内部快钟太快了没必要,现在太耗电了10mA(平时)电池一下就没了 ...

你用电池供电啊?可以考虑用430单片机,功耗小,我们有一款产品上就用的430

网友:
没用的!如果就用内部快钟肯定不行

网友:
你是搞软件的就知道,如果不是可以问问你们的软件工程师!一定得用慢钟定时否则耗点一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