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获取ADC0804转化后的电压

楼主(2012-05-21):
我最近做个毕设,用ADC0804作为AD转换芯片,怎么读不来转换后的电压,恳求各位大哥大姐帮个忙
void ADC_Start()
{
    ADC_CS = 0;
    _nop_();
    ADC_WR = 0;
    _nop_();
    ADC_WR = 1;
    _nop_();
    ADC_CS = 0;
    _nop_();
}
uint ADC_Read()
{
    ADC_DATA = 0xff;
    ADC_CS = 0;
    _nop_();
    ADC_RD = 0;
    _nop_();_nop_();
    ADC_DATA = P1;
    ADC_RD = 1;
    _nop_();
    ADC_CS = 1;
    return ADC_DATA;
}
uint ADC_Data_Pro()
{
    uchar i;
    uint volh,voll,vol;
    for(i=0;i<10;i++)
    {
        ADC_Start();
        vol = ADC_Read() + vol;
    }
    vol  = vol/10;
    volh = vol&0xf0;
    volh = volh>>4;
    voll = vol&0x0f;
    vol  = voll*2+volh*32;
    return vol;
}

网友:
看了下介绍,应该是个典型的并行8bitAD

我觉得应该直接 CS=0;nop();nop();nop();nop();nop();nop();CS=1;
然后temp=P0;就可以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