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310除AT回OK外通用命令都回ERROR何解?

楼主(2012-05-21):
AT

OK
AT%TSIM

ERROR
AT%CID

AT+CGMI

ERROR
AT+CHMM

ERROR
AT+CGMM

ERROR
AT+CGMR

ERROR
AT+CGSN

ERROR

串口调试软件用的是Sscom3.2,所有命令都是在上面回显的串口输入的。
上电后LPG指示灯常亮后周期1s闪烁,未按SIM卡。

网友A:
插入SIM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入SIM就可以了

晚上找张卡试一下

网友B:
不是SIM卡原因吧。

感觉串口线问题。
换台式机串口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SIM卡原因吧。

感觉串口线问题。

在家里弄着玩,没有台式机,那天方便带公司拿示波器看一下

楼主:
用公司台式机,可以。
用usb供电,底板上是usb转串口,用笔记本的usb口就不行,台式机的可以。
目前读sim卡一直回没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公司台式机,可以。
用usb供电,底板上是usb转串口,用笔记本的usb口就不行,台式机的可以。
目前读sim卡 ...

贴电路图吧,SIM卡问题比较严重~

http://tpytongxin.taobao.com/

楼主:
坛子里一个哥们的 板子,大概两年前朝那哥们要了这块底板

http://www.ourdev.cn/forum.php?m ... amp;highlight=em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