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PING ENC28j60的速度是多少啊?

楼主(2012-05-21):
我的似乎很慢,这个数据正常吗?

附上源码。

网友:
MCU: cortex-M3 (STM32/FM3)
软件:RT-Thread + LWIP
ping大包测试:
//单包
Reply from 192.168.1.30: bytes=1400 time=8ms TTL=255
Reply from 192.168.1.30: bytes=1400 time=8ms TTL=255
//两包连发
Reply from 192.168.1.30: bytes=1500 time=9ms TTL=255
Reply from 192.168.1.30: bytes=1500 time=9ms TTL=255
//3包连发
Reply from 192.168.1.30: bytes=4096 time=15ms TTL=255
Reply from 192.168.1.30: bytes=4096 time=15ms TTL=255
//4包连发
Reply from 192.168.1.30: bytes=4800 time=17ms TTL=255
Reply from 192.168.1.30: bytes=4800 time=17ms TTL=255
//5包连发
Reply from 192.168.1.30: bytes=6000 time=21ms TTL=255
Reply from 192.168.1.30: bytes=6000 time=21ms TTL=255
//6包连发
Reply from 192.168.1.30: bytes=7500 time=24ms TTL=255
Reply from 192.168.1.30: bytes=7500 time=24ms TTL=255
//7包连发
Reply from 192.168.1.30: bytes=9000 time=28ms TTL=255
Reply from 192.168.1.30: bytes=9000 time=28ms TTL=255
//8包连发 (包长大于10500)测试失败。

性能测试:
TCP connection established.
Packet size  1k bytes:  417.63 KByte/s Tx,  4876 Byte/s Rx.
Packet size  2k bytes:  359.30 KByte/s Tx,  289.21 KByte/s Rx.
Packet size  4k bytes:  330.78 KByte/s Tx,  626.61 KByte/s Rx.
Packet size  8k bytes:  391.32 KByte/s Tx,  631.33 KByte/s Rx.
Packet size 16k bytes:  436.69 KByte/s Tx,  598.15 KByte/s Rx.
Packet size 32k bytes:  371.36 KByte/s Tx,  609.27 KByte/s Rx.
Done.

在前面的测试中,SPI是使用轮询方式,总线利用率比较低,改为DMA方式后,速度有所提升。

一次最大可以接收10个数据包:
C:\>ping 192.168.1.30 -l 14792
Reply from 192.168.1.30: bytes=14792 time=28ms TTL=255
Reply from 192.168.1.30: bytes=14792 time=28ms TTL=255

发送速度提高,接收速度区别不大:
TCP connection established.
Packet size  1k bytes:  306.63 KByte/s Tx,  4362 Byte/s Rx.
Packet size  2k bytes:  242.41 KByte/s Tx,  447.93 KByte/s Rx.
Packet size  4k bytes:  415.20 KByte/s Tx,  846.62 KByte/s Rx.
Packet size  8k bytes:  324.54 KByte/s Tx,  850.09 KByte/s Rx.
Packet size 16k bytes:  354.62 KByte/s Tx,  837.03 KByte/s Rx.
Packet size 32k bytes:  358.39 KByte/s Tx,  832.16 KByte/s Rx.
Done.

主要提高的是发送能力,详细情况如下:
icmp reply speed: 1188 kBytes/s
UDP   32 bytes Rx speed:   78 kBytes/s
UDP   64 bytes Rx speed:  156 kBytes/s
UDP  128 bytes Rx speed:  312 kBytes/s
UDP  512 bytes Rx speed:  833 kBytes/s
UDP 1024 bytes Rx speed: 1000 kBytes/s
UDP 1460 bytes Rx speed: 1188 kBytes/s

网友:
不加enc28j60的INT中断,裸奔情况下,这个延迟正常,加了中断或者LWIP的话,这个延迟有点大。

楼主:
我用的是STC90C516RD+单片机,晶振是11.0592MHZ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