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做一个50厘米的I2c总线,上拉电阻放在哪端好?

楼主(2012-05-21):
I2C总线一般都不能接太远,因为是浮空+下拉方式工作的,如果太远就会有干扰

但是这次迫不得已要接50厘米长的线连接一个芯片,准备把上拉电阻做3K的,并减慢通讯速率,应该能增加抗干扰能力,

不过有个小问题,就是上拉电阻,是放在CPU板子一端好,还是传感器板子一端好呢?
求EMC和阻抗匹配的高手分析~~谢谢

网友A:
这问题和EMC、阻抗匹配有什么关系?
I2C的上拉,你放哪端都一样,离master近了,离slave就远,反过来也一样。
担心速率问题,上拉电阻可以减小到2K甚至1K,布线尽可能减少寄生电容的影响,50cm不是什么长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和EMC、阻抗匹配有什么关系?
I2C的上拉,你放哪端都一样,离master近了,离slave就远,反过来也一样 ...

阻抗匹配的电阻一般都是放在终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阻抗匹配的电阻一般都是放在终端的

这个电阻和匹配一点关系都没有,纯open drain上拉,
速率问题,取决于上拉电阻和线上电容形成的RC延时,RC延时越大,波形越偏离方波趋向于正弦波,
上升边缘越平缓,时间越长,则不确定电平的时间就越长,set up time和hold time越长,valid data reading time越短,数据读写正确的概率就越低,
所以减小上拉电阻和寄生电容才是正解,两端的问题,已经说了,放哪端都有弊端。

楼主:
额,不用考虑电流反射吗?好像还是得考虑终端匹配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不用考虑电流反射吗?好像还是得考虑终端匹配问题?

区区几百KHZ,50厘米,什么反射都直接忽略

网友:
我觉得这个是多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不用考虑电流反射吗?好像还是得考虑终端匹配问题?

什么叫电流反射?400Khz的速度下,阻抗怎么算?I2C总线有什么阻抗匹配标准吗?
如果你觉得还是需要做端接匹配的话,麻烦做完以后把整个计算过程发出来看看,谢谢。

网友:
这个距离也不远啊,不用考虑的,我们有个产品以前的通讯做到1米

网友:
把速率降低一点没有问题

网友B:
受不了,考虑这么多干嘛,两边都画上,装的时候先装一边,有问题两边都装上

网友:
如果现在不能决定,那么画板时候两端都画上上拉,,,最后调试的时候确定

网友:
主机端上做上拉(4.7K),然后在从机端也上拉一个主机端的上拉电阻的10倍以上(47K以上).  实际应用,最大达超过1.5米

网友:
I2C 没有规定的电缆长度,唯一的限制是I2C 总线规范, I2C 总线上的负载电容不能超过400pF。

网友:
http://www.zlgmcu.com/philips/iic/ePDF/I2C_DS.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受不了,考虑这么多干嘛,两边都画上,装的时候先装一边,有问题两边都装上 ...

实干出真知!顶一下

网友:
进来看看 受教了

楼主:
两边都准备预留了,受教了~

网友(2013-04-18):
一直放在主机旁
其他板子也有放在从机边的
这种双向的 没觉得的有区别

网友:
我知道都几十米都没有问题,50cm还用考虑这么多啊

网友:
哈哈,10K上拉,IO口模拟串行通讯,200us一位,同步通讯 发一个字节不到2ms
线缆长度:3米的11根,5米的1根,用航空头串联起来近40米,用近25个航空头,通讯还很稳定的飘过!连续发一晚上数据不错一个,期间近距离开关灯,打手机毫无影响(因为我能制造出的干扰就只有这些了,呵呵)
100us一位没有去试,估计也行,不知道极限是多少

网友:
布了个20cm的,100K左右  I2C读写有时候会有点异常了。 原因是I2C线中间没有隔地,造成了影响。 改板中。。。。。。。

SDA无故就多了个STOP START了。。。

网友:
3M线主机端1K上拉正常用的路过。。。

网友:
50厘米,不算太远

网友(2014-10-29):
不错不错,又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