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语言怎么写里程表的程序啊

楼主(2012-05-22):
知道方波频率,知道车轮周长,知道车速,怎么写里程表的程序啊。求各位大侠指点。sum=sum+ADC3*www*11/6250; 这个为什么不对啊,变化速度特别快。ADC3是方波的频率。              11/6250是单位换算后得到的。

网友:
先看一下你的数据类型

网友:
你大概描述一下硬件原理,另外,里程与频率没有关系吧,无非你收到一个方波脉冲,然后加一次周长呗.

网友A:
楼主同行?做汽车仪表?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里程表是什么意思?是累计里程计算?

知道车速 ,车速乘以汽车运行时间不就是累计里程吗?

知道转速传感器脉冲频率可以根据汽车轮胎直径 传动比等参数,计算出车速。
感觉楼主对这些关系都一头雾水 呵呵,你这样整除车表来估计够玄乎。呵呵

网友B:
哪用乘来乘去的,收一个脉冲就加一次不就得累计里程。你看一下你那一个脉冲是走几远。然后就累加不是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同行?做汽车仪表?

是啊,可是编程出了问题 修改不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用乘来乘去的,收一个脉冲就加一次不就得累计里程。你看一下你那一个脉冲是走几远。然后就累加不是更方便 ...

你的意思我明白,可是这程序怎么用C语言写 我不是很明白 能举个例子么

网友:
if(Pulse_Pin==1) { b_PulseStatus = 1;}

if(Pulse_Pin==0 && b_PulseStatus==1)
           {
            b_PulseStatus = 0;//状态转变
           m_TotalFlux++;//收到脉冲
           }

      if (m_TotalFlux>100)   //假设一个脉冲1米,计量为0.1公里,那么每100米时里程+1.
        {
        m_TotalFlux=0;  //计数复位
       总里程++;   //显示时要记得这个是0.1kM单位的
       保存();  //保存1次,不过这样写的次数太多,一般最好是用电压检测掉电前保存
           }

网友:
下面这个是STC的低电压保存,

  if (PCON & 0x20)     //低电压判断
                      {
                          PCON &= 0xDF ;   //标志位复位
                          if(old_Mileage != m_Mileage)  //如果里程有改动
                               {
                                           old_Mileage = m_Mileage;    //旧里程=最新里程,下次如果里程没有改动时就没必要进入保存
                                                     FlashRom_Save();    //  保存
                                          }
                        }

网友:
仅供参考:发个刚做的自行车测速、里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