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我的LM2587为什么老烧?

楼主(2012-05-22):
        我的电源:输入16-24V,输出2组 5V 1A ,12V 0.5A,输入输出需要隔离,变压器匝比1:0.35(5V),1:0.8(12V)。但是

稍微带200mA负载,LM2587就烧,已烧了好几个,不知为什么。电路如1.jpg:

后来实在没办法,把电路改成  不隔离:
带200mA负载,不烧了,输出5V被拉低到1V,郁闷至极!!!还有什么其它方案,最好集成芯片,外部不带开关管,因为我的负载不重(5V 1A ,12V 0.5A),请哪位大侠至招,谢谢!!

网友:
你的图一上面的那个VZ干什么用啊,还有RD应该接到VOUT/5V那一端比较好吧,

网友:
变压器同名端搞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