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芯片校正

楼主(2012-05-22):
请问大家:
       我这个模数转换芯片有系统校正和误差校正。这里的系统校正是芯片厂家完成的吧?我在使用芯片时不用校正吧?这个手册上说在系统校正是要输入正确的信号,还有两条校正指令,我不明白是给这个芯片写入校正指令后再输入校正信号,芯片完成校正,还是给这个芯片直接上电后给校正信号,芯片就校正了?大家有做过模数转换校正的帮帮我
      还有个误差校正,手册上说每次重新上电,外部环境改变,增益改变后都需要误差校正。这里没说输入什么信号校正。他们给的通讯程序中有个命令用于校正,但是他的手册中指令集中又没有这个命令,我该相信那个?他们的相关资料上有很多说法不一致的地方。

网友A:
什么芯片
AD7705?

网友:
系統校正沒用過,只用過用標準源去算斜率去校正。
理想的AD是:Y=4096*Vin/Vref
實際是Y=a*Vin+b
分別輸入一個小電壓和一個大電壓去求a,b;然後實際的輸入電壓=(Y-b)/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芯片
AD7705?

cs1180 芯片。深圳芯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