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LDMOS做单端小甲合适吗?

楼主(2012-05-22):
EDGE载频拆得LDMOS数枚,看参数没啥大用,适合做音频功放不?

网友:
适合做音频功放不?------可做但不适合,注意自激。

楼主:
有一点我不太明白,具体到这颗LDMOS在EDGE载频板上是工作于线性放大还是开关状态?

网友A:
这个不好,耐压不行,建议mrf150,我用过很多,线性没得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耐压不行,建议mrf150,我用过很多,线性没得说

耐压不好?
datasheet里的耐压是65V,难道LDMOS的参数含义和VMOS不一样?
我的目标是做静态2A,输出12W@8Ω,恒流负载,单端无反馈甲类。
看起来参数应该是够了。

网友A:
静态2A,输出12W@8Ω,如果不加输出变压器的话管子就会一点点地完蛋,这个我试过(MRF150/40V).
建议减小静态,干嘛非要2A,那可不是普通的热呀,那是相当的热.
尽可能的靠近A到底在听觉上能改善多少,我有点不信.再说你这种用法应该是电压尽量高才好做呀.
是不是发烧的话都要这样,你先试试,我手里有一支拆机的mrf154,有机会试试.
看了你的标题还以为要推耳机,没想到想要12W,我想你的应用变压器起码要9: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态2A,输出12W@8Ω,如果不加输出变压器的话管子就会一点点地完蛋,这个我试过(MRF150/40V).
建议减小静态, ...

这个....俺不烧,做这个主要是玩。
静态2A也就几十瓦热损耗而已,为什么会很热呢?

楼主:
其实我一点都不信那些发烧友的传言,比如某某电解声音怎么样,某某油浸纸介如何好,陶瓷电容就没法听。
我打算所有电容用MLCC,至少指标上这是最好的大容量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一点都不信那些发烧友的传言,比如某某电解声音怎么样,某某油浸纸介如何好,陶瓷电容就没法听。
我 ...

MLCC有压电效应,除了ESR低之外没啥指标好的。
很多不懂技术的发烧友确实会把元件功效夸大和神化,但不能因为这样而完全否定音质会受元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