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25K RFID U2270B 输出波形的问题 求指教

楼主(2012-05-22):
小弟用的U2270B搭的125K的RFID电路,在新买的一批T5577的标签读取数据的时候,曼彻斯特码的为一个周期的高电平有时候会比为半个周期的低电平还要短,求指教啊,郁闷呐。

PS:会不会跟买的卡有关,前一批买了几个T5577的扣子没有这个问题,这次买了5个出先这个问题。

如图波形所示,第二个高电平理论上应该超过400u才对,但是这里只有365u,前后分析应该是高电平周期才对,求指点。在此多谢了。

网友A(2012-09-03):
看到你在弄波形,我这个不知到怎么回事,帮我看看把,还有就是t5557的头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在弄波形,我这个不知到怎么回事,帮我看看把,还有就是t5557的头是什么样的? ...

这个跟你自己存放的数据是有关系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跟你自己存放的数据是有关系的啊

希望你能帮我看看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extra=#pid6109926这个贴字里面的波形应该怎么去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