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中的端子怎么用?

楼主(2012-05-22):
这能用到PCB上吗?
外边是弹簧片,看样子能卡到PCB上,但怎么和覆铜连接呢。
买时以为里面是铜块,用锉刀锉后发现是钢的。

网友:
这种螺母一般用在机柜上固定设备,应该不是用于电气连接的
弹簧片用来卡在机柜上

网友:
不是卡PCB的,是标准机柜上用的。一般机房内有许多这样的机柜。

网友:
非标机柜用来固定上架设备的,好像不能用到PCB上,楼主开动脑筋也许可以用

网友:
这是机柜螺丝哟 兄弟。
你要这样,还不如买 铜柱

网友:
想在电路板上接线,接线端子才对啊。

楼主:
看来这个是不靠谱了,用的不多,不知道那种能拧螺钉的端子那里有卖。
接线用铜鼻子。
电流60A,栅栏式的太大,而且不好装配(两端都要压线,还得焊接线)。
其他压线的,紧固程度不够。

楼主:
复杂工艺的还舍不得花钱。
见好多大功率的模块都是那种叠层母排,或定做铜端子。
有没有适中,而且容易购买的连接器,连接方式?

网友:
安捷伦的仪器的PCB有直接在上面上铆柱的,不知道它是怎么上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