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猫大侠看下,GSM模块返回信息的具体格式位置?

楼主(2012-05-22):
问题比较多,麻烦大家耐心看一下:
1、用单片机收发短信,模块返回  OK  ,到底是发了多少字节给回单片机,看了一些程序,很多都是用接受数组的RE[2] ,RE[3]字节去比较是否为  OK  ,不应该是0,1个字节去比较吗?难到模块返回的信息还有别的?
2、关于回显问题,一开始用电脑调试,没有发关闭回显,但是电脑收到的只有OK,不是还有回显信息吗?
3、用text模式读完信息后,应该是从接收数组的第几字节去提取电话号码和信息内容,比如我发完AT+CMGR=1  然后模块返回信息
+CMGR: "REC UNREAD","+86135085560",,"01/07/16,15:37:28+32",Once more                          我的接收数组到底是第几个字节为‘+’和‘O’
好像直接这样数不太对,试了几次没反应,就好像前面OK直接数是 第0、1字节;搞不懂模块返回信息的格式了希望知道的可以说一下

另外,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调试方法,用单片机接上模块,出现问题都不知道怎么去调试好,不像和电脑通信,东西都能看的到。
新人问题有点多,大家帮忙看下

网友:
无非就是字符串匹配的问题。模块返回的字符串里边还有很多空格,回车换行,所以要在电脑上用16进制查看后才能确定关键词的位置,当然更好的做法是使用子串匹配功能,这样不管在什么位置都能找到,GSM的返回格式是有规范的。

楼主:
谢谢大侠,我回去用16进制查看下

网友:
+CMGR: "REC UNREAD","+86135085560",,"01/07/16,15:37:28+32",Once more 不能数数的,   "REC UNREAD"  比如这个,如果在读完短信后再读就变成已读的了..APPCAT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