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实验 红外反射(漫反射)接收电路放大的一些经验和问题

楼主(2012-05-22):
一个红外接收电路

下面是实验演示图

发现个问题是
1当物体距离在0-1米的时候 输出电压Vout变化较大 2.6v-0.5v越近的话变化越明显
2当1米到3米的时候 输出电压Vout变化太小 只有2.6v-2.8v
有没有办法让这个电路在1米之后也表现比较大的电压变化啊
想了几个办法 还没实验 大家讨论讨论哈
1接收管换成两个串联 让基极电流变化比较大点
2提高电源电压或者 想办法让三极管所消耗的电压变大 这样就能检测到比较大的电压了
3发射管多加一个 增加红外光的强度

楼主:
其实 如果电压值 稳定的话 它读电压的 最小值为0.2v 那么2v也可以读10个出来了 哈哈 就是感觉这样不够好

网友A:
你这方案太容易受外界光源干扰了,没多大用处的,
用发射二极管 + 红外一体化接收管做,可以做到2米反射感应,淘宝有卖但太黑,自己模仿做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方案太容易受外界光源干扰了,没多大用处的,
用发射二极管 + 红外一体化接收管做,可以做到2米反射感 ...

我就是一体化接收头接收失败的 才用光电管
用红外发射管38khz波形 然后一体化接收头接收 只能做到50cm 然后我加了一个发射管 却是无论如何都是接收到 就是找不到合适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方案太容易受外界光源干扰了,没多大用处的,
用发射二极管 + 红外一体化接收管做,可以做到2米反射感 ...

这位大哥有资料吗 小弟愿意与您交换资料呢 嘿嘿
这是另外的帖子http://www.ourdev.cn/thread-5475968-1-1.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一体化接收头接收失败的 才用光电管
用红外发射管38khz波形 然后一体化接收头接收 只能做到50cm 然 ...

38KHz载波。调制信号要有一定的间隔(也叫占空比),这样距离远且可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8KHz载波。调制信号要有一定的间隔(也叫占空比),这样距离远且可靠。

发射二极管 + 一体化接收,
发射信号要经过38KHz载波调制的,
距离可以通过占空比或者限流电阻调节,
如果觉得有难度就用其它简单的方案吧

你那帖里的回复的方案够多了,
根据你帖中的要求,像红外激光对射式就不错,也容易实现,
红外激光头也就2元左右,再买个5毛钱的光敏电阻就行,哪里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二极管 + 一体化接收,
发射信号要经过38KHz载波调制的,
距离可以通过占空比或者限流电阻调节,

非常感谢 我回去继续做实验 不能用激光呢 因为要直射眼镜 会伤害身体呢

楼主:
这几天电脑坏了 修好了 把实验数据传上来

网友:
关注你的实验结果。

楼主:
电脑拿去修了 换了个二手cpu 40元 换了个二手显卡50 本来都没坏的 给他修一下就坏了  fuck 晚上做实验

楼主:
事情一大堆 只能搁置

网友:
   我觉得吧要是激光咱们小成本的人是玩不起的!!!!!!!!!!!!!!

楼主:
是啊 最近一直哟事情 晚点搞

网友(2016-10-17):
楼主,你的发射接收管用的是什么规格,我也想用0-1米有效的检测, 不知道对光线影响大不大?

网友(2017-09-20):
引用 网友A:
你这方案太容易受外界光源干扰了,没多大用处的,
用发射二极管 + 红外一体化接收管做,可以做到2米反射感 ...

给个连接看下,刚好想用这方面的,,

网友(2017-10-26):
引用 网友A:
你这方案太容易受外界光源干扰了,没多大用处的,
用发射二极管 + 红外一体化接收管做,可以做到2米反射感 ...

很想找一个这样的方案,,有人体靠近时有感应到,最好在0-0.5米。
谁有告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