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耻的来寻便宜的dtu了

楼主(2012-05-22):
本来公司安排我做一个采用stc12c5a60s2及华为em310的dtu.鉴于我实在是没有硬件方面的开发经验,最终还是决定购买成熟的模块.

dtu要求为接收采集设备的数据并发送到服务器,接收到服务器返回的数据后发送给采集设备.由于dtu可能采用电池供电,但长期处于开机状态,所以对功耗方面要求较高.
其他诸如短信唤醒之类的功能全都不需要.

第一次采购大概需要3000个左右

如果各位大牛有价格能控制在百元左右的产品求留言或私信我.或者有愿意承接开发任务的也请联系下.

网友:
百元左右估计比较困难~~~

网友:
一个华为模块近100了,还要单片机,电池,外壳, 这怎么做啊

网友A:
给楼主一个思路,花一笔钱请人开发一个DTU,然后公司把这笔钱算作管理费用,不计入研发成本。后期投产的时候,仅仅计算BOM成本,并且不要计算电池、外壳、天线等等外部器件,假设良品率达到100%,这样下来100元左右的价格比较靠谱了。

网友:
哈哈,苹果猫就是做这个东西的,他的话最中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楼主一个思路,花一笔钱请人开发一个DTU,然后公司把这笔钱算作管理费用,不计入研发成本。后期投产的时 ...

是我描述的不对 百元左右指的就是BOM成本,因为之前做了块开发板零器件都是零买的 不算制板费的话就在120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楼主一个思路,花一笔钱请人开发一个DTU,然后公司把这笔钱算作管理费用,不计入研发成本。后期投产的时 ...

不知道苹果猫愿不愿意接下这个东西,或者给个接这种活的价格,我好给领导提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苹果猫愿不愿意接下这个东西,或者给个接这种活的价格,我好给领导提下 ...

      GSM硬件的东西其实都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对于熟手来说,就是两杯咖啡或者半包烟的时间,然后花点时间做个PCB验证一下,就过关了。GSM设计容易出问题的地方是电源、SIM卡、复位方式。一般新上手的人都会遇到这几个问题。
      GSM的控制部分,需要写软件,看楼主位的文字,应该是想设计成一个支持数据透明传输的,功能相对独立的模块,而且还要电池供电节能设计,这些的实现很大程度上需要软件,DTU的稳定可靠性取决于软件设计。如果楼主外包这个软件的开发,价格一定不会太便宜的,如果自己有能力开发,就省大钱了。
      如果仅仅外包硬件设计,这个应该很多人可以做,如果要我提供参考价格,楼主可以看看我签名档中的淘宝店,有个DTU硬件设计订单的链接。
      BOM成本100元是可行的,当然前提是采购生产工艺都要过关,否则出一点问题一折腾,就控制不住了。

网友:
汗,苹果猫接了就是了。。。

网友:
楼主提到的电池供电,长期在线,这个需要详细的规划,因为GSM这个东西特殊性在于,它的电流消耗它自己说了不算,基站说了算,多大功率发射,和基站交互的频率,都是基站在控制。所以就我目前接触过的项目,需要电池供电的,基本都是需要进行传输时再打开GSM,平时都是关闭的。

网友:
搞这个。。苹果猫是不二的人选呀

楼主:
这个还是外包出去做吧,现在项目已经移交给其他部门了,我会建议他们找苹果猫来设计的.
做为一个java程序员,我还是对开发网站应用比较在行.
硬件这个接触了一个月也没多大进步,实现个收发数据还是挺简单的,但是考虑稳定性什么的我就完全不懂了.

网友:
楼主,我们有超低功耗的DTU,平均功耗大概是2毫安(蓄电池供电)。

工业级DTU:性能评测优秀稳定,带DTU服务器
工作温度-40到80,超小:43*60*17,超低功耗

网友:
100多块钱买DTU比较难,模块很贵~~

网友:
量产的模块其实也不贵了,只是做工业级的DTU,生产工艺流程确实也需要提高的,一般的工厂,不熟悉这个DTU的生产测试流程,所以也无法像手机哪样几百K的生产量来降低成本。而专业的手机生产厂家,也不愿意接这种几K的生产订单。对于我们这种自主研发GPRS模块的厂家,这方面还是有优势的。我们生产的DTU,会重新做射频校准测试,保证DTU的射频不因为天线差损问题而出现射频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