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我分析下计算下这个电流电压

楼主(2012-05-22):
这是制作单相电子式电能表设计,这是前端电路调理部分,分别是调理电流和电压的硬件部分。我是从网上找到的原理图。T1为 2ma/2ma  T2为 5a/2.5ma 电流互感器。
老师要求要一些计算公式什么的,由于本人模电数电学的不怎么地,不知道怎么弄所以求咱们论坛的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T1叫电压互感器,2ma/2ma  表示当初级流过2ma电流时(电路参数流过电流为2.2ma,220V市电时)次级将产生2ma电流流过电阻r2,从而产生145.2mV电压.T2是电流互感器,初级通常是一根穿心线,当初级流过5A电流时,次级将产生2.5ma电流,流过r2,产生75MV电压。后面那些东东就一低通滤波,再送去放大。

网友B:
传感器都是电流输出的,你的电能芯片是什么,这个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都是电流输出的,你的电能芯片是什么,这个重要,

电能芯片是cs546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T1叫电压互感器,2ma/2ma  表示当初级流过2ma电流时(电路参数流过电流为2.2ma,220V市电时)次级将产生2ma ...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