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7670 能拍红外图像不?

楼主(2012-05-22):
ov7670 能拍红外图像不?怎么做才能拍红外图像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一下

网友A:
使用不带红外截止滤镜的镜头就可以了,CMOS芯片天生感应红外线的。

网友:
哦,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不带红外截止滤镜的镜头就可以了,CMOS芯片天生感应红外线的。

红外截止滤镜在粘在cmos上面,没有在镜头上面

网友(2012-09-04):
把镜头拧下来,把后面的挡红外的滤光片抠掉【如果没有它图像会严重偏色】,然后拿来红外滤光片挡在镜头上就行了。

网友:
红外滤光片是不是红色的?

网友B:
我倒是有很大的一包红外滤光片,哪位需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倒是有很大的一包红外滤光片,哪位需要啊

哪个波长的?

网友:
850的

还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