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M的使用

楼主(2012-05-22):
许多FPGA的开发板上都有PROM,用于对FPGA进行配置,但是PROM只允许数据写入一次,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我要调试其他代码,如果这个PROM以后还能使用吗?

网友:
大部分SRAM结构的FPGA可以用JTAG直接写入配置,此时与外部PROM无关(该状态掉电就丢失配置)。

网友:
一般都是用FLASH,可以重复擦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