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吸收电路电阻易被烧毁

楼主(2012-05-22):
电路图如图所示,1.2K电阻和0.2UF电容取消,并未接线,门级电阻由180R改为330R,依上接好后,上电运行,不一会,330R和47R的电阻就被烧了,电阻是1206封装的贴片电阻,功率是1/4W,两个电容的耐压值是630V。请问是电阻的功率小了导致被烧毁的吗?如果是这样,那应该取多大的呢,1W的行否?负载是30W的电机。

网友A:
1206的电阻功率是小了点,我用两个1206并联的都会烧(当然也不是马上烧而是运行几个小时后),后换成2W的普通电阻,就一直没出过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6的电阻功率是小了点,我用两个1206并联的都会烧(当然也不是马上烧而是运行几个小时后),后换成2W的普 ...

恩,感觉1206的却是小了,我现在用3W的电阻在测试,还在等结果

网友:
负载电感多大的?

网友B:
夏天了,不会是用来驱动家里的小台扇吧?
上面那几个电阻要用金属薄膜电阻电阻,切记不要碳膜类,功率1w,或者两个1/2W并联,
那个门级电阻用330太大,用200左右

网友:
这是控制800w电机的   单片机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夏天了,不会是用来驱动家里的小台扇吧?
上面那几个电阻要用金属薄膜电阻电阻,切记不要碳膜类,功率1w, ...

不好意思,下午才上论坛,才看到消息。用的电阻都是金属薄膜电阻。我有个疑惑,就是那个330W的电阻,我用1/4W的电阻,一会就烧了,后来实验室也没找到大功率的电阻,就用1000欧的1/4瓦电阻电阻代替的,测试到现在,也没出现什么问题。那个电阻应该是抵抗干扰的,换大了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换大了保护做用就小了。这个电阻是用来吸收感性负载产生的瞬间高压保护可控硅的。

网友:
跟交流电源电压和感性负载的电感量有关,R、C取太小也不行,功耗太大

网友:
1.2K 0.2uF 取消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