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台X220 I5-2450的本本

楼主(2012-05-22):
有兄弟在用X220吗?哪有官方专业版系统下载呀?想安装64位WIN7不知道对那些开发软件能否运行,如IAR,AD,主要谢谢程序画画板
官方这个http://kbdl.lenovo.com.cn/谁有账号呀?谢谢!

网友A:
这两个可以的。

网友:
32位似乎兼容性好些,当然3g内存限制很烦。至于系统,那是独立商品,没有官方下载。非官方很多iso可下载,一般下零售版,安装了用激活器改为oem,再倒入联想证书和key,直接就激活了。

网友:
64位支持不大好,特别是一些特殊行业软件。我以前一直用32位的OEM3IN1,这个版本的好处是,只要你的是联想,戴尔,惠普的机器,装好就自动激活,

网友:
msdn我告诉你~~~原版iso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可以的。

我的是sony  预装64bit正版系统,99se都能装上,一切正常,但是AD09和AD10都不正常,打开某些对话框显示不完全,好多按钮跑到屏幕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sony  预装64bit正版系统,99se都能装上,一切正常,但是AD09和AD10都不正常,打开某些对 ...

99se 在win7上偶尔会卡住,在大于5台电脑上试过。包括64 笔记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sony  预装64bit正版系统,99se都能装上,一切正常,但是AD09和AD10都不正常,打开某些对 ...

AD则不会,我有两台电脑,装的都是ad一台32一台64,都没问题。

我明白你的意思啦,可能是你分辨率的原因,太小

楼主:
下了官方恢复盘,拿u盘始终装不起来停在正在准备硬盘,这机子没光驱有点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则不会,我有两台电脑,装的都是ad一台32一台64,都没问题。

我的分辨率是1366*768  ,这个软件不怎么能适应分辨率一样,有调整办法吗?自己做个东西玩都好累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分辨率是1366*768  ,这个软件不怎么能适应分辨率一样,有调整办法吗?自己做个东西玩都好累呀 ...

你找个大一点的外接显示器看看吧。

protel外接显示器的时候也会出现你说的问题,很多图标没啦,专业工具的毛病都比较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分辨率是1366*768  ,这个软件不怎么能适应分辨率一样,有调整办法吗?自己做个东西玩都好累呀 ...

设置自动隐藏任务栏  或者将任务栏拖到侧边而不是在顶端或者底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找个大一点的外接显示器看看吧。

protel外接显示器的时候也会出现你说的问题,很多图标没啦,专业工具 ...

用了这么久似乎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难道是我没有在意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设置自动隐藏任务栏  或者将任务栏拖到侧边而不是在顶端或者底端

不行的,差的太多了

网友:
X220 I5-2430 路过
因为怕一些软件不兼容,还是用的32位的系统
从开始用win7任务栏就一直是放在左边的,对宽屏来说比较省空间
买电脑的时候卖家送了一张据说是官方OEM 64bit的win7的光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了这么久似乎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难道是我没有在意到

笔记本外接显示器和笔记本比例不一样,两个设置成不一样的分辨率,就出现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外接显示器和笔记本比例不一样,两个设置成不一样的分辨率,就出现啦。 ...

难道大家不是这样子做的 ?  那么大屏幕分辨率不对很痛苦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行的,差的太多了

我也用我的14寸笔记本画过图   也出现过 但是你隐藏任务栏后 就可以点击到Dialog的Apply和OK和Cancel Button了 那么就可以完成交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用我的14寸笔记本画过图   也出现过 但是你隐藏任务栏后 就可以点击到Dialog的Apply和OK和Cancel But ...

我的13寸的,就算隐藏了根本看不到这些

楼主:
装了一天,真累!还没试有啥不兼容

网友:
一直用XP

网友(2012-07-02):
x230-i5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