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报道,基于51的串口速度传感器检测装置

楼主(2012-05-22):
如果打不开的可以把控件mscomm放到c//windows //system 目录下
下面是上位机和单片机源程序,用了两个外中断和三个定时器,电路图很简单
////////////////////////////////////vb源程序/////////////////////////////////////
VERSION 5.00
Object = "{648A5603-2C6E-101B-82B6-000000000014}#1.1#0"; "MSCOMM32.OCX"
Begin VB.Form For1
   Caption         =   "For Gz Mtro"
   ClientHeight    =   5415
   ClientLeft      =   60
   ClientTop       =   450
   ClientWidth     =   9195
   LinkTopic       =   "Form1"
   MaxButton       =   0   'False
   ScaleHeight     =   361
   ScaleMode       =   3  'Pixel
   ScaleWidth      =   613
   StartUpPosition =   3  '窗口缺省
   Begin VB.Timer Timer1
      Left            =   2040
      Top             =   0
   End
   Begin VB.PictureBox Picture1
      AutoRedraw      =   -1  'True
      BackColor       =   &H00004000&
      BorderStyle     =   0  'None
      ForeColor       =   &H0000FF00&
      Height          =   5400
      Left            =   0
      ScaleHeight     =   360
      ScaleMode       =   3  'Pixel
      ScaleWidth      =   616
      TabIndex        =   0
      Top             =   0
      Width           =   9240
      Begin VB.TextBox Text10
         Appearance      =   0  'Flat
         BackColor       =   &H00FF8080&
         BorderStyle     =   0  'None
         BeginProperty Font
            Name            =   "宋体"
            Size            =   12
            Charset         =   134
            Weight          =   400
            Underline       =   0   'False
            Italic          =   0   'False
            Strikethrough   =   0   'False
         EndProperty
         ForeColor       =   &H00FFFFFF&
         Height          =   270
         Left            =   4440
         TabIndex        =   26
         Text            =   "Text10"
         Top             =   4920
         Width           =   2055
      End
      Begin VB.Timer Timer2
         Interval        =   300
         Left            =   2520
         Top             =   0
      End
      Begin VB.Frame Frame2
         BackColor       =   &H00FFFFC0&
         Caption         =   "Sensor Date"
         Height          =   1935
         Left            =   3720
         TabIndex        =   6
         Top             =   2880
         Width           =   5295
         Begin VB.TextBox Text9
            Height          =   270
            Left            =   4080
            TabIndex        =   25
            Text            =   "Text9"
            Top             =   1440
            Width           =   1095
         End
         Begin VB.TextBox Text8
            Height          =   375
            Left            =   4080
            TabIndex        =   24
            Text            =   "Text8"
            Top             =   1200
            Width           =   1095
         End
         Begin VB.TextBox Text7
            BackColor       =   &H00C0FFFF&
            Height          =   495
            Left            =   4080
            TabIndex        =   13
            Text            =   "Text7"
            Top             =   600
            Width           =   1095
         End
         Begin VB.TextBox Text6
            BackColor       =   &H00C0FFFF&
            Height          =   495
            Left            =   2880
            TabIndex        =   12
            Text            =   "Text6"
            Top             =   600
            Width           =   975
         End
         Begin VB.TextBox Text5
            BackColor       =   &H00C0FFFF&
            Height          =   495
            Left            =   1680
            TabIndex        =   11
            Text            =   "Text5"
            Top             =   600
            Width           =   975
         End
         Begin VB.TextBox Text4
            BackColor       =   &H00C0FFFF&
            Height          =   495
            Left            =   480
            TabIndex        =   10
            Text            =   "Text4"
            Top             =   600
            Width           =   975
         End
         Begin VB.TextBox Text3
            BackColor       =   &H00C0FFFF&
            Height          =   495
            Left            =   2880
            TabIndex        =   9
            Text            =   "Text3"
            Top             =   1200
            Width           =   975
         End
         Begin VB.TextBox Text2
            BackColor       =   &H00C0FFFF&
            Height          =   495
            Left            =   1680
            TabIndex        =   8
            Text            =   "Text2"
            Top             =   1200
            Width           =   975
         End
         Begin VB.TextBox Text1
            BackColor       =   &H00C0FFFF&
            Height          =   495
            Left            =   480
            TabIndex        =   7
            Text            =   "Text1"
            Top             =   1200
            Width           =   975
         End
         Begin VB.Label Label10
            BackColor       =   &H00FFFFC0&
            Caption         =   "AB相位角"
            BeginProperty Font
               Name            =   "宋体"
               Size            =   12
               Charset         =   134
               Weight          =   400
               Underline       =   0   'False
               Italic          =   0   'False
               Strikethrough   =   0   'False
            EndProperty
            Height          =   375
            Left            =   4080
            TabIndex        =   23
            Top             =   240
            Width           =   1095
         End
         Begin VB.Label Label9
            BackColor       =   &H00FFFFC0&
            Caption         =   "B相"
            BeginProperty Font
               Name            =   "宋体"
               Size            =   12
               Charset         =   134
               Weight          =   400
               Underline       =   0   'False
               Italic          =   0   'False
               Strikethrough   =   0   'False
            EndProperty
            Height          =   375
            Left            =   0
            TabIndex        =   22
            Top             =   1320
            Width           =   375
         End
         Begin VB.Label Label8
            BackColor       =   &H00FFFFC0&
            Caption         =   "A相"
            BeginProperty Font
               Name            =   "宋体"
               Size            =   12
               Charset         =   134
               Weight          =   400
               Underline       =   0   'False
               Italic          =   0   'False
               Strikethrough   =   0   'False
            EndProperty
            Height          =   375
            Left            =   0
            TabIndex        =   21
            Top             =   720
            Width           =   375
         End
         Begin VB.Label Label7
            BackColor       =   &H00FFFFC0&
            Caption         =   "脉冲计数"
            BeginProperty Font
               Name            =   "宋体"
               Size            =   12
               Charset         =   134
               Weight          =   400
               Underline       =   0   'False
               Italic          =   0   'False
               Strikethrough   =   0   'False
            EndProperty
            Height          =   255
            Left            =   2880
            TabIndex        =   20
            Top             =   240
            Width           =   1215
         End
         Begin VB.Label Label6
            BackColor       =   &H00FFFFC0&
            Caption         =   "占空比%"
            BeginProperty Font
               Name            =   "宋体"
               Size            =   12
               Charset         =   134
               Weight          =   400
               Underline       =   0   'False
               Italic          =   0   'False
               Strikethrough   =   0   'False
            EndProperty
            Height          =   255
            Left            =   1800
            TabIndex        =   19
            Top             =   240
            Width           =   1095
         End
         Begin VB.Label Label5
            BackColor       =   &H00FFFFC0&
            Caption         =   "周   期"
            BeginProperty Font
               Name            =   "宋体"
               Size            =   12
               Charset         =   134
               Weight          =   400
               Underline       =   0   'False
               Italic          =   0   'False
               Strikethrough   =   0   'False
            EndProperty
            Height          =   255
            Left            =   600
            TabIndex        =   18
            Top             =   240
            Width           =   975
         End
      End
      Begin VB.Frame Frame1
         BackColor       =   &H00FFFFC0&
         Caption         =   "Control Butten"
         ForeColor       =   &H000000FF&
         Height          =   1935
         Left            =   240
         TabIndex        =   1
         Top             =   2880
         Width           =   3255
         Begin VB.CommandButton Command4
            Caption         =   "关闭"
            Height          =   735
            Left            =   1680
            TabIndex        =   5
            Top             =   1080
            Width           =   1455
         End
         Begin VB.CommandButton Command3
            Caption         =   "清0"
            Enabled         =   0   'False
            Height          =   735
            Left            =   120
            TabIndex        =   4
            Top             =   1080
            Width           =   1455
         End
         Begin VB.CommandButton Command2
            Caption         =   "暂停"
            Height          =   735
            Left            =   1680
            MaskColor       =   &H000000C0&
            TabIndex        =   3
            Top             =   240
            Width           =   1455
         End
         Begin VB.CommandButton Command1
            BackColor       =   &H000000FF&
            Caption         =   "开始"
            Height          =   735
            Left            =   120
            MaskColor       =   &H000000C0&
            TabIndex        =   2
            Top             =   240
            Width           =   1455
         End
      End
      Begin MSCommLib.MSComm MSComm1
         Left            =   1440
         Top             =   0
         _ExtentX        =   1005
         _ExtentY        =   1005
         _Version        =   393216
         DTREnable       =   -1  'True
         InBufferSize    =   16
         InputLen        =   14
         RThreshold      =   14
         InputMode       =   1
      End
      Begin VB.Label Label12
         BackColor       =   &H00004000&
         Caption         =   "0.25ms"
         ForeColor       =   &H00FFFFFF&
         Height          =   150
         Left            =   8280
         TabIndex        =   28
         Top             =   1275
         Width           =   615
      End
      Begin VB.Line Line17
         BorderColor     =   &H80000005&
         X1              =   599
         X2              =   609
         Y1              =   3
         Y2              =   19
      End
      Begin VB.Line Line16
         BorderColor     =   &H80000005&
         X1              =   599
         X2              =   589
         Y1              =   3
         Y2              =   19
      End
      Begin VB.Label Label11
         BackColor       =   &H00004000&
         Caption         =   "0"
         BeginProperty Font
            Name            =   "宋体"
            Size            =   12
            Charset         =   134
            Weight          =   400
            Underline       =   0   'False
            Italic          =   0   'False
            Strikethrough   =   0   'False
         EndProperty
         ForeColor       =   &H00FFFFFF&
         Height          =   255
         Left            =   9000
         TabIndex        =   27
         Top             =   1440
         Width           =   135
      End
      Begin VB.Line Line15
         BorderColor     =   &H80000005&
         X1              =   49
         X2              =   49
         Y1              =   88
         Y2              =   104
      End
      Begin VB.Line Line14
         BorderColor     =   &H80000005&
         X1              =   99
         X2              =   99
         Y1              =   88
         Y2              =   104
      End
      Begin VB.Line Line13
         BorderColor     =   &H80000005&
         X1              =   149
         X2              =   149
         Y1              =   88
         Y2              =   104
      End
      Begin VB.Line Line12
         BorderColor     =   &H80000005&
         X1              =   199
         X2              =   199
         Y1              =   88
         Y2              =   104
      End
      Begin VB.Line Line11
         BorderColor     =   &H80000005&
         X1              =   249
         X2              =   249
         Y1              =   88
         Y2              =   104
      End
      Begin VB.Line Line10
         BorderColor     =   &H80000005&
         X1              =   299
         X2              =   299
         Y1              =   88
         Y2              =   104
      End
      Begin VB.Line Line9
         BorderColor     =   &H80000005&
         X1              =   349
         X2              =   349
         Y1              =   88
         Y2              =   104
      End
      Begin VB.Line Line8
         BorderColor     =   &H80000005&
         X1              =   399
         X2              =   399
         Y1              =   88
         Y2              =   104
      End
      Begin VB.Line Line7
         BorderColor     =   &H80000005&
         X1              =   449
         X2              =   449
         Y1              =   88
         Y2              =   104
      End
      Begin VB.Line Line6
         BorderColor     =   &H80000005&
         X1              =   499
         X2              =   499
         Y1              =   88
         Y2              =   104
      End
      Begin VB.Line Line5
         BorderColor     =   &H80000005&
         X1              =   549
         X2              =   549
         Y1              =   88
         Y2              =   104
      End
      Begin VB.Line Line4
         BorderColor     =   &H80000005&
         X1              =   0
         X2              =   16
         Y1              =   96
         Y2              =   106
      End
      Begin VB.Line Line3
         BorderColor     =   &H80000005&
         X1              =   0
         X2              =   16
         Y1              =   96
         Y2              =   86
      End
      Begin VB.Line Line2
         BorderColor     =   &H80000005&
         X1              =   599
         X2              =   599
         Y1              =   3
         Y2              =   184
      End
      Begin VB.Label Label4
         BackColor       =   &H00004000&
         Caption         =   "VB.Version 1.01.01_LinHG"
         ForeColor       =   &H8000000E&
         Height          =   255
         Left            =   6600
         TabIndex        =   17
         Top             =   4980
         Width           =   2535
      End
      Begin VB.Label Label3
         BackColor       =   &H00004000&
         Caption         =   "Sys Freq 11.0592MHz"
         BeginProperty Font
            Name            =   "宋体"
            Size            =   12
            Charset         =   134
            Weight          =   400
            Underline       =   0   'False
            Italic          =   0   'False
            Strikethrough   =   0   'False
         EndProperty
         ForeColor       =   &H00FFFFFF&
         Height          =   255
         Left            =   2040
         TabIndex        =   16
         Top             =   4920
         Width           =   3135
      End
      Begin VB.Label Label2
         BackColor       =   &H000000FF&
         Caption         =   "Red---B"
         BeginProperty Font
            Name            =   "宋体"
            Size            =   12
            Charset         =   134
            Weight          =   400
            Underline       =   0   'False
            Italic          =   0   'False
            Strikethrough   =   0   'False
         EndProperty
         Height          =   255
         Left            =   1080
         TabIndex        =   15
         Top             =   4920
         Width           =   855
      End
      Begin VB.Label Label1
         BackColor       =   &H0080FF80&
         Caption         =   "Green--A"
         BeginProperty Font
            Name            =   "宋体"
            Size            =   10.5
            Charset         =   134
            Weight          =   400
            Underline       =   0   'False
            Italic          =   0   'False
            Strikethrough   =   0   'False
         EndProperty
         Height          =   255
         Left            =   120
         TabIndex        =   14
         Top             =   4920
         Width           =   855
      End
      Begin VB.Line Line1
         BorderColor     =   &H80000014&
         X1              =   0
         X2              =   605
         Y1              =   96
         Y2              =   96
      End
   End
End
Attribute VB_Name = "For1"
Attribute VB_GlobalNameSpace = False
Attribute VB_Creatable = False
Attribute VB_PredeclaredId = True
Attribute VB_Exposed = False
Private Declare Function BitBlt Lib "gdi32" (ByVal hDestDC As Long, ByVal X As Long, ByVal Y As Long, ByVal nWidth As Long, ByVal nHeight As Long, ByVal hSrcDC As Long, ByVal xSrc As Long, ByVal ySrc As Long, ByVal dwRop As Long) As Long

Dim CycleTimeAL0, CycleTimeAL1, CycleTimeAH0, CycleTimeAH1, CycleTimeA, HighTimeA, LowTimeA As Single
Dim FreCountAH, FreCountAL, FreCountA As Single
Dim CycleTimeBL0, CycleTimeBL1, CycleTimeBH0, CycleTimeBH1, CycleTimeB, HighTimeB, LowTimeB As Single
Dim FreCountBH, FreCountBL, FreCountB As Single
Dim HigheRatioA, HigheRatioB As Single
Dim AngerError, AngerErrorDisplay, ErrorTime, ErrorTimeL, ErrorTimeH As Single
Dim ClockError As Single

Dim FlagB As Boolean
Dim FlagA As Boolean
Dim FlagDisplay As Boolean
Dim FlagStart As Boolean
Dim FlagVerticalA As Boolean
Dim FlagVerticalB As Boolean

Dim indate() As Byte
Dim a, ah, at, b, bh, bt As Single
Dim fanxa, fanxb As Boolean
Dim ReadDateCount As Integer
Dim CleanAll As Single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Timer1.Interval = 3
Timer2.Interval = 300
If MSComm1.PortOpen = False Then
MSComm1.PortOpen = True
End If
Command3.Enabled = False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2_Click()
If MSComm1.PortOpen = True Then
MSComm1.PortOpen = False
End If
Timer1.Interval = 0
Timer2.Interval = 0
Command3.Enabled = True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3_Click()
Timer1.Interval = 0
Timer2.Interval = 0
Picture1.Cls
Text1.Text = "0"
Text2.Text = "0"
Text3.Text = "0"
Text4.Text = "0"
Text5.Text = "0"
Text6.Text = "0"
Text7.Text = "0"
Text8.Text = "0"
Text9.Text = "0"

If MSComm1.PortOpen = True Then
MSComm1.PortOpen = False
End If

Picture1.Cls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4_Click()
Unload Me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Load()

Text1.Text = "0"
Text2.Text = "0"
Text3.Text = "0"
Text4.Text = "0"
Text5.Text = "0"
Text6.Text = "0"
Text7.Text = "0"
Text8.Text = "0"
Text9.Text = "0"
Text10.Text = "0"
ClockError = 12 / 11.0592

End Sub

Private Sub MSComm1_OnComm()
FlagDisplay = False
FlagA = False
FlagB = False

Select Case MSComm1.CommEvent
Case comEvReceive
indate = MSComm1.Input

CycleTimeAL0 = indate(0)
CycleTimeAL1 = indate(1)
CycleTimeAH0 = indate(2)
CycleTimeAH1 = indate(3)

FreCountAL = indate(4)
FreCountAH = indate(5)

CycleTimeBL0 = indate(6)
CycleTimeBL1 = indate(7)
CycleTimeBH0 = indate(8)
CycleTimeBH1 = indate(9)

FreCountBL = indate(10)
FreCountBH = indate(11)

ErrorTimeL = indate(12)
ErrorTimeH = indate(13)

HighTimeA = (CycleTimeAH1 * 256 + CycleTimeAH0) * ClockError
LowTimeA = (CycleTimeAL1 * 256 + HighTimeA) * ClockError

CycleTimeA = CycleTimeAL0 + LowTimeA

HigheRatioA = HighTimeA / CycleTimeA
FreCountA = FreCountAH * 256 + FreCountAL

HighTimeB = (CycleTimeAH1 * 256 + CycleTimeAH0) * ClockError
LowTimeB = (CycleTimeBL1 * 256 + HighTimeB) * ClockError

CycleTimeB = CycleTimeBL0 + LowTimeB

HigheRatioB = HighTimeB / CycleTimeB
FreCountB = FreCountBH * 256 + FreCountBL

ErrorTime = (ErrorTimeL + ErrorTimeH * 256) * ClockError
AngerError = ErrorTime * 360 / ((CycleTimeA + CycleTimeB) / 2)
AngerErrorDisplay = Format(AngerError, "0.00")
If AngerErrorDisplay > 360 Then
AngerErrorDisplay = 360.001
AngerErrorDisplay = Format(AngerErrorDisplay, "0.00")
End If

FlagDisplay = True
FlagA = True
FlagB = True

End Select
End Sub

Private Sub Timer1_Timer()

a = a + 1

b = b + 1

FlagStart = False

BitBlt Picture1.hDC, 0, 0, 599, 102, Picture1.hDC, 2, 0, &HCC0020

If a = ah Then
fanxa = True
If FlagVerticalA = True Then
Picture1.Line (595, 20)-(595, 80), vbGreen
End If
End If
If a > at Then
a = 0
fanxa = False
If FlagVerticalA = True Then
Picture1.Line (595, 20)-(595, 80), vbGreen
End If
If FlagA = True Then
at = CInt(CycleTimeA / 10)
ah = CInt(HighTimeA / 10)

If at > 200 Then
at = 200
End If
If ah > 199 Then
ah = 0
End If
If ah < 2 Then
FlagVerticalA = False
Else:
FlagVerticalA = True
End If
Text8.Text = Format(at / 100, "00.00ms")
Text9.Text = Format(ah / 100, "00.00ms")

End If
End If

If fanxa = True Then
Picture1.Line (595, 80)-(597, 80), vbGreen
Else:
Picture1.Line (595, 20)-(597, 20), vbGreen
End If

BitBlt Picture1.hDC, 0, 110, 598, 66, Picture1.hDC, 2, 110, &HCC0020

If b = bh Then
fanxb = True

If FlagVerticalB = True Then
Picture1.Line (595, 115)-(595, 175), vbRed
End If

End If

If b > bt Then
b = 0
fanxb = False

If FlagVerticalB = True Then
Picture1.Line (595, 115)-(595, 175), vbRed
End If

If FlagB = True Then
bt = CInt(CycleTimeB / 10)
bh = CInt(HighTimeB / 10)

If bt > 200 Then
bt = 200
End If

If bh > 199 Then
bh = 0
End If

If bh < 2 Then
FlagVerticalB = False
Else
FlagVerticalB = True
End If

End If

End If

If fanxb = True Then
Picture1.Line (595, 175)-(597, 175), vbRed
ElseIf fanxb = False Then
Picture1.Line (595, 115)-(597, 115), vbRed
End If

FlagStart = True
End Sub

Private Sub Timer2_Timer()
If FlagDisplay = True Then

Text1.Text = Format(CycleTimeA, "00000") & "us"
Text2.Text = Format(HigheRatioA * 100, "0.00") & "%"
Text3.Text = "+" & Format(FreCountA, "00000")
Text4.Text = Format(CycleTimeB, "00000") & "us"
Text5.Text = Format(HigheRatioB * 100, "0.00") & "%"
Text6.Text = "+" & Format(FreCountB, "00000")
Text7.Text = AngerErrorDisplay & "°"

End If

Text10.Text = Format(Now, "general date")
End Sub

/////////////////////////////////////////////c51源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PinA=P3^7;
sbit PinB=P3^6;

char DateAB[16]={0xaa,0xbb,0xcc,0xdd,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char DateB[10]={0xaa,0xbb,0xcc,0xdd,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unsigned char temp;

void Send_DateAB();
//void Send_DateB();
void delay(int i);

static char KAB;
//static char KB;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AL=0x00;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AH=0x00;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BL=0x00;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BH=0x00;

void send_char(unsigned char txd);
sbit P20=P2^0;
void send_char(unsigned char txd)
// 传送一个字符
{
        SBUF = txd;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

void Send_DateAB()                        //A相数据发送
{

for(KAB=0;KAB<14;KAB++)
         {

        SBUF = DateAB[KAB];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

}
/*
void Send_DateB()                          //B相数据发送
{

for(KB=0;KB<7;KB++)
         {

        SBUF = DateB[KB];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
}
          */

void intioA() interrupt 0                         //A相中断计数
{
   TR2=1;
   TL2=0;
   TH2=0;
            CountAL++;

        if(CountAL==0xff)
        {CountAL=0;CountAH++;}
        DateAB[4]=CountAL;
        DateAB[5]=CountAH;
        if(CountAH==0xff)
        {CountAH=0;}

}

void intioB() interrupt 2                        //B相中断计数
{

                TR2=0;
                DateAB[12]=TL2;
                DateAB[13]=TH2;

                   CountBL++;
        if(CountBL==0xff)
        {CountBL=0;CountBH++;}
        DateAB[10]=CountBL;
        DateAB[11]=CountBH;
        if(CountBH==0xff)
        {CountBH=0;}

}

main()
{
        TMOD = 0x21;                        // 定时器1工作于8位自动重载模式, 用于产生波特率
                                                        // 定时器0工作于16位模式,用于测量脉冲电平值

        TH1 = 0xFD;                                // 波特率9600
        TL1 = 0xFD;

        SCON = 0x50;                        // 设定串行口工作方式
        PCON = 0x00;                        // 波特率不倍增
        TR1 = 1;                                // 启动定时器1

    EX0=1;                                  //打开外中断0,1
        IT0=1;                                  //负跳变产生中断
     EX1=1;
         IT1=1;

        EA=1;                              //打开总中断

        while(1)
        {

                if(RI)                                                // 是否有数据到来
                {
                        RI = 0;
                        temp = SBUF;                                // 暂存接收到的数据
                        if(temp=='a')
                        {P2=0;}
                        if(temp=='b')
             {P2=1;}

                        send_char(temp);                        // 回传接收到的数据

        }
  //*************************读取A相的脉冲宽度 ***************///
           while(!PinA);                  // 过滤脉冲
           while(PinA);

                TR0=1;
                TH0=0;
                TL0=0;
        while(!PinA&&((TH0>0xfe)==0)) ;

          TR0=0;
          DateAB[0]=TL0;
          DateAB[1]=TH0;

                  TR0=1;
                TH0=0;
                TL0=0;
        while(PinA&&((TH0>0xfe)==0))  ;

          TR0=0;
          DateAB[2]=TL0;
          DateAB[3]=TH0;
  //*****************************************//

  //*************************读取B相的脉冲宽度******************//

           while(!PinB);                  // 过滤脉冲
           while(PinB);

                TR0=1;
                TH0=0;
                TL0=0;
        while(!PinB&&((TH0>0xfe)==0)) ;

          TR0=0;
          DateAB[6]=TL0;
          DateAB[7]=TH0;

                  TR0=1;
                TH0=0;
                TL0=0;
        while(PinB&&((TH0>0xfe)==0)) ;

          TR0=0;
          DateAB[8]=TL0;
          DateAB[9]=TH0;
   //********************************************//

                  Send_DateAB();

// Send_DateB();
//        Send_Test();

        }
}

楼主:
电路图的很简单
把A相 PinA=P3^7口和外中断0,P3^0接在一起;
把B相PinB=P3^6口和外中断1 P3^1接一起
外加一个串行通信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图的很简单
把A相 PinA=P3^7口和外中断0,P3^0接在一起;
把B相PinB=P3^6口和外中断1 P3^1接一起

请问楼主这个速度传感器是检测什么速度的?

网友B:
看程序 好像是检测两个外部脉冲源的一些相关信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速度传感器是检测什么速度的?

我可能没有说明白,这个是用来检测速度传感器两相之间的相位角,占空比,还有周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程序 好像是检测两个外部脉冲源的一些相关信息的...

是的,检测速度传感器的相位角,占空比,周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