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学DSP,使用CCSV3.3总是出错,请教高手

楼主(2012-05-22):
刚开始学DSP,使用CCSV3.3总是出错,CCS打开时总是出现以下错误,见图片,高手请指教啊

网友:
求图片,楼主没图片呀

网友:
XDS510的驱动装了没?CCS的设置USB驱动选对了没?

网友:
根据提示,应该是驱动问题,你按要求装驱动了吗?你装驱动时,请先把驱动手册安装介绍看一遍

网友(2012-09-04):
仿真器没设置好

网友:
你把ccs关了,等几分钟再开应该就可以了,一般你在打开软件时候关闭了开发板,再连接就会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