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手机模块 短信和gprs 功能 不能同时使用的疑惑

楼主(2012-05-23):
小弟最近在测试华为的EM310模块,虽然这款已经差不多停产(替代品是华为的MG322),但是之前自己公司出货的产品都是用这个模块,出了大概有3K左右的量了

现在客户反映这模块在连接到GPRS通道后,短信功能不能正常使用; 返修了几台设备,截了下数据,发现确实存在这个问题;问题的关键是之前的几批都是好的,就是GPRS通道和短信通道可以同时使用的,但是最近几批的

模块出现这种问题了,纠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模块出现这样的问题。。。。。。。。

截的数据如下,有兴趣的可以看下   问题出在一查询短信,GPRS通道就关闭了,坑爹

ATE0

OK
AT+CMGF=1

OK
AT+CREG?

+CREG: 0,0

OK
AT+CREG?

+CREG: 0,0

OK
AT+CREG?

+CREG: 0,2

OK
AT+CREG?

+CREG: 0,2

OK

AT+CREG?

+CREG: 0,2

OK
AT+CREG?

+CREG: 0,2

OK
AT+CREG?

+CREG: 0,2

OK
AT+CREG?

+CREG: 0,2

OK
AT+CREG?

+CREG: 0,5

OK
AT+CGREG=1

OK

AT+CPMS="ME","ME","ME"

ERROR
AT+CPMS="ME","ME","ME"

ERROR
AT+CPMS="ME","ME","ME"

ERROR
AT+CPMS="ME","ME","ME"

+CPMS: 100,100,100,100,100,100

OK
AT+CPMS="ME","ME","ME"

+CPMS: 100,100,100,100,100,100

OK

AT+CGDCONT=1,"IP","CMNET"

OK
AT%ETCPIP="",""

OK
AT%IPDDMODE=0

OK

AT%IPCLOSE=1

OK
AT%DNSR="XXXX.3322.org"  //域名这里就不透露了

%DNSR:211.140.148.XX

OK
AT%IPOPEN="TCP","211.140.148.XX",5000,,

CONNECT

AT+CSQ

+CSQ: 30,99

OK
AT+CPMS?

+CPMS: "ME",100,100,"ME",100,100,"ME",100,100

OK
AT+CMGR=1   //问题出在这  一查询短信  GPRS通道就关闭了
%IPCLOSE: 1

AT+CMGR=1AT+CMGR=1ATE0

ERROR
ATE0

OK
AT+CMGF=1

OK
AT+CREG?

+CREG: 0,5

OK
AT+CGREG=1

OK
AT+CPMS="ME","ME","ME"

+CPMS: 100,100,100,100,100,100

OK
AT+CPMS="ME","ME","ME"

+CPMS: 100,100,100,100,100,100

OK
AT+CPMS?

+CPMS: "ME",100,100,"ME",100,100,"ME",100,100

OK
AT+CMGR=1AT+CMGR=1AT+CMGR=1AT+CPMS?

ERROR
AT+CPMS?

+CPMS: "ME",100,100,"ME",100,100,"ME",100,100

楼主:
没有人碰到过类似的问题么

网友:
GPRS通道和短信的GSM是互不干涉的呀,在有GSM通讯时,GPRS会等待GSM信道。

楼主:
关键是这个模块现在很SB。。。。GPRS出于链接状态,模块此时有短信的话,读短信 比如  AT+CMGR=1  ,GPRS通道会自动关闭,坑了个爹
以前是好用的=  =

网友:
是不是软件版本不一样.查一下.不行就更新一下

网友:
肯定是模块的软件版本问题了

网友:
有最新的软件就要更新哈。应该不至于这么差的。

网友:
华为的模块好像,你急不得,明白了吗~~

用短信 关闭网络

用网络 关闭短信

做个切换吧~~

网友(2012-11-03):
这就是发短信的步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