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个FT2232H的usbJtag电路,求指点,谢谢!

楼主(2012-05-23):
如题,用eagle画的,上.sch和.png文件。

网友:
jtag用在哪方面?
ARM?
51?
DSP?
FPGA?

楼主:
用于调试ARM

网友A:
我用KiCAD画过一个,一个JTAG接口,一个RS232,完全开源的

网友B:
这个吧:
http://www.ethernut.de/en/hardware/turtelizer/index.html

VTREF 不管啦?
USB端口要有保护~~~
EEPROM最好还是有的好。

俺用它做了个AVR的ISP下载器。。带JTAG。。
改下接线就可以弄AR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吧:
http://www.ethernut.de/en/hardware/turtelizer/index.html

确实,usb的D+和D-串个电阻实行基本的保护,哎,没想到。不懂VTREF是什么。这个电路是照下面这个图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KiCAD画过一个,一个JTAG接口,一个RS232,完全开源的

在哪里可以看到呢?

楼主:
曾经想过将Jflash-2440(用并口wiggle的上位机软件)改成usb的,但不懂usb,有心无力。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哪里可以看到呢?

http://en.qi-hardware.com/wiki/M ... erial_daughterboard

这个网页上的照片就是我拍的,水平很差,呵呵。

网友A:
对了,这个板子的USB PID是我儿子的生日,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这个板子的USB PID是我儿子的生日,呵呵。

做得蛮漂亮的,我现在是从淘宝买了个FT2232H的小板,在linux下简单的玩玩,用的开源的libftdi-0.2,里面除了驱动之外,还有一些应用(example),将里面的pid改成6010后就可以跑跑bitbang模式,蛮有趣的,但在读取响应bad command数据时总不成功。
看官方的驱动ftd2xx,里面提到要GetQueueStatus(),不知道对应于libftdi要怎么弄。

网友:
我没试过bitbang模式,这个板子的软件是Werner Almesberger弄的。我在别的系统上试过别的模式,挺好的,libftdi比原厂的库好用,强烈建议。

对了,这个板子的原理图,PCB图和软件都是全部开源的,你可以直接在上面修改,或者直接生产都可以的。设计工具KiCAD也是完全开源的,我完全是在Linux下画的板子,不过不是很好用。。。

楼主:
“我完全是在Linux下画的板子,不过不是很好用。。。”
试试eagle! 我原来用的gEDA,在一次画BGA的封装时感觉过不了,就换成了eagle,好用,只是多层板的内电层分割功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