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 控制

楼主(2012-05-23):
初次接触PID控制,经过调试,得到一个波形,如图1。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1.到达期望位置后,电机仍然在不停的调,虽然几乎看不出来,但能听到声音,如果去掉微分(D)项,
                 虽然能够解决这一问题,但是会有10%的超调。而减小微分项系数的效果似乎也并不好。

                 2.加死区:死区加的小,几乎没效果,死区太大,静差会大。
请各位给理一下思路。

网友A:
这个是示波器的显示效果?居然3D柱状图了

还是手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示波器的显示效果?居然3D柱状图了

还是手抖了?

手没抖,我的微分系数很大(为了减小超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示波器的显示效果?居然3D柱状图了

还是手抖了?

你说的3D是因为用手机拍的照片,角度问题造成的

网友:
我正学习pid可以交流下 我的qq541291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