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低功耗无线芯片 只发送接受开关信号就可以了

楼主(2012-05-23):
有没有一种低功耗无线芯片 只发送接受开关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
关注这个。。。

另外,我再提一点:
无线接收开关信号,可寻址的开关信号。

网友A:
红外遥控器就非常低功耗。

网友B:
我记得有个2262 2272的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有个2262 2272的好像!

好的 谢谢 我看看

网友C:
CC2530 算不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CC2530 算不算?

CC2530  的价位好像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外遥控器就非常低功耗。

红外遥控器 接受方向性 和放置位置要求高了

楼主:
各位大虾再给点信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