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DFALSH与PFALSH

楼主(2012-05-23):
想请哪位大侠简单的介绍下这两个模块的区别,特别是全局地址,逻辑地址映射到内存关系。
还是具体点吧  dflash指的就是eeprom?window低地址在0x0800-0x0c00?高地址由EPAGE决定?
              EEPROM_01     = READ_ONLY   DATA_FAR IBCC_FAR  0x010800 TO 0x010BFF;
                    0x010800这里的01是指epage里的01吗?还是全局GPAGE里的?      如果是GPAGE里的,epage怎么得到?  (uchar)(0x010800>>10)得到吗?

楼主:
不管了,先顶上去!

楼主:
求牛X的人们看看吧!

网友A:
你得说出具体芯片型号吧!

PFLASH 用来放程序  DFLASH用来放数据。而DFLASH 不一定是EEPROM。 通过软件可以模拟EEPR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说出具体芯片型号吧!

PFLASH 用来放程序  DFLASH用来放数据。而DFLASH 不一定是EEPROM。 通过软件可 ...

你好:
   芯片mc9s12xeq384
    现在基本弄明白了,PFLASH与DFLASH都能读写了。

   但是在写DFLASH的第一页即epage=0(addr16=0x0000)时,在程序里能读出数据,但我进codewarrior  的memory(logic显示)里却看不到数据???用其他页的时候memory都可以看到数据,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说出具体芯片型号吧!

PFLASH 用来放程序  DFLASH用来放数据。而DFLASH 不一定是EEPROM。 通过软件可 ...

pflash写数据也是可以的吧?
现在pflash与dflash都能读写了,但是读写dflash第一页的时候有了问题。

   epage=0,(addr16=0x0000)程序运行时能够读出数据,但是进code warrior的memory(logic显示)却看不见数据???   其他page都能看到数据,0页就是看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pflash写数据也是可以的吧?
现在pflash与dflash都能读写了,但是读写dflash第一页的时候有了问题。

pflash当然也可以写入数据,但并不是说你可以在PFLASH里随便可以写数据。 一是不安全,二是能不能Read While Write 还要看reference manual了。

你的单片机没接触过,具体情况还是你自己去查原因了。  有些FLASH是具有写保护的。在打开写保护前是写不进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