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jitsu 痛苦啊!伤不起啊!

楼主(2012-05-23):
前段时间接触fujitsu 富士通单片机,那个开发工具啊,那个编译器啊!啧啧!黑色个人!
开发工具那个难用啊,仿真是有上电顺序不说动不动就连接不上,编译器嘛搞那么多回车符,难看的要死,乱哄哄的,看的眼花!
客户指定用这个品牌,唉,无语!

网友:
“编译器嘛搞那么多回车符 ”

任意编辑页面右键,customize -> 去掉 Ret Tab EOF 三个钩

网友A:
楼上霸气,编译器不是IAR?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霸气,编译器不是IAR?

这个世界上不光有IAR~~~~

网友:
fm3 还可以啦,几乎1小时顺利上手,jlink调试。只是编程方面的参考资源太少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单片机啊,我用的挺好用的啊

楼主:
正在慢慢进行中,等待作业提交!

网友:
富士通官网的APN很多啊 ,他们的8位,16位,ARM我们公司都有用到
窃以为单片机用法都大同小异,虽然不是高手的说

楼主:
看来9楼讲出了心里话啊!了解了一下普遍反映这些问题

网友B:
我也用过富士通的单片机 编译器确实垃圾 还不能仿真... 用的想死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过富士通的单片机 编译器确实垃圾 还不能仿真... 用的想死啊

任何一款MCU都有多个编译器可供选择,可能你用的是最垃圾的。 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任何一款MCU都有多个编译器可供选择,可能你用的是最垃圾的。 呵呵

那个破芯片只有它自家的编译器支持啊  不入流的芯片. 芯片都不带仿真功能的 不知道现在iar支持了不. 反正当时是没有的

楼主:
现在的编译器带软件仿真的!据说编译效率不高!

楼主:
还有就是编译器在你编译的时候好像不能刷新一样,有些字体会变成粗体,但滚轮动一下就又好了!估计是bug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破芯片只有它自家的编译器支持啊  不入流的芯片. 芯片都不带仿真功能的 不知道现在iar支持了不. 反正 ...

那没办法了,  再好的片子如果没有好的编译器,那用起来想死的心都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编译器在你编译的时候好像不能刷新一样,有些字体会变成粗体,但滚轮动一下就又好了!估计是bug吧 ...

你用的是 softune 吗? 建议不要用它自带的文本编辑器, 可以装个 ultraedit 然后和他关联上, 效果好的多, 错误可以定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 softune 吗? 建议不要用它自带的文本编辑器, 可以装个 ultraedit 然后和他关联上, 效果好的多,  ...

是啊,我也正想这样做

网友:
富士的芯片还是好用的,写程序时用ultraedit,编译时用他的编译器好了。

楼主:
项目正在进行中,先发点资料!
对于E文不好的兄弟应该有点帮助,当然你要有时间可以到 fujitsu官网上去找。
这个可以参考
同样对于E文不好的同学的

楼主:
不过我要声明的一点,富士通的下载慢的让我心痛!尤其用MB2146-08-E.哈哈,一边仿真烧录,一边可以下围棋!

楼主:
项目开始前没有仔细研究datasheet。P61是开漏输出,我用作mos驱动管脚了,只能加上拉了,但愿性能不会影响太大!

网友:
我这还有一套开发工具,还没开始搞,有人要吗?

楼主:
呵呵,免费还是转让啊

网友(2012-09-02):
为什么不要keil或者IAR?是FM3系列的吗?

网友:
MB2146-08-E,去年用过,容易坏,代理商说今年会出新版本的,不知道情况怎样了。
芯片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我也正想这样做

大多数情况下我都这样做,不分MCU.

网友D:
富士通单片机是 日本子的,支持抵制日货,改换另一种(欧美/台系/国产)单片机

网友(2012-10-19):
引用 网友D:
富士通单片机是 日本子的,支持抵制日货,改换另一种(欧美/台系/国产)单片机 ...

呵呵,鬼子的东西是不错,现在很多也在国内生产,上海那自己设计,可能以后也说不定搞个合资什么的,不过钓鱼岛事件后,鬼子的MCU还是有些打击。

网友:
有需要更换的可以来找我,我们是做台湾新唐MCU和上海中颖。支持国产。钓鱼岛是我们的,支持国产。呵呵

联系人李工,13751177031

网友:
尽量不要用小日本的 单片机

做不成生意 也不用

电工也要有骨气

网友(2012-11-19):
也开始上富士通单片机了。

网友(2013-11-16):
求富士通仿真器 MB2146-08在64位win7系统下的驱动程序!!拜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任何一款MCU都有多个编译器可供选择,可能你用的是最垃圾的。 呵呵

自家内核的单片机,往往只有一个编译器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