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的显示问题

楼主(2012-05-23):
很奇怪我在实验板上做的显示没有问题
可是自己焊一个板子液晶放上去就乱码
想来应当是自己焊的电路问题,可是测了没有断路/短路之类的
有些头疼

网友:
是不是共地???

网友:
lcd焊接要注意静电

网友:
有可能你P0口没加上拉电阻吧?

网友:
焊的板子跟实验板一样么?

网友:
数据线有没有短路。应该是接口问题

楼主:
先说明我并不是自己做的实验板,我只是自己做了一个12864的接口,就是说除了12864上面的20个引脚 我给要自己接,别的还是用实验板上的东西
所以才觉得奇怪!

楼主:
原来 会有乱码,我程序是把checkbusy 给屏蔽掉的,我刚又加上了,现在是一点反应都没有似乎走不过去,可是在板子上面还是没有问题.
有些不明所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 会有乱码,我程序是把checkbusy 给屏蔽掉的,我刚又加上了,现在是一点反应都没有似乎走不过去,可是在板 ...

那就是程序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程序有问题了

可是在实验板上怎么走都没有问题啊!

另:我的7805有点烫,是不是电源电路有问题?

网友:
Vout 的电位器那边应该接地吧。

网友:
接VCC也没问题的
是不是程序里面的延时小了点?

楼主:
又做了一些实验,确定是电源的问题,
可是不太清楚是出了什么问题
第一就是7805会很热,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第二好我的电源用的是10U的电容滤波是不是小了,让电源波动过大对信号产生影响导致乱码?因为我动一下电源接线,屏幕上的乱码就变一下!
9V开关电源+7805稳压....

楼主:
帮我分析一下啊,不过没有示波器真心不爽!

网友:
LZ你使用洞洞板做的?能不能发下实物图的线路看看

网友(2012-06-22):
9V与7805之间串个两个二极管(14007)降一下压,压降大了,导致发热量大。

网友(2012-07-30):
为什么啊

网友:
你确定你的电路连接木有问题?我之前玩这个,8成是自己电路连接错误问题。先认真查查细节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
是我的错
电路给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