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 TO DC Buck 模块中 里面的Rt电阻(开关频率设置电阻).和输出

楼主(2012-05-23):
  大侠们.

           最近我一直在搞开关电源 DC TO DC 这块..

          第一次,确实不不知道怎么搞.很多概念也不知道.

           想问下. .比如TPS40060 里面 有个Rt电阻,设置. . 这个电阻的大小决定了开关频率的大小. 那 频率和 输出有什么关系啊.

     是不是.频率决定了 电压大小?  占空比 决定了电流的大小.是吗?

网友:
Vin * t(on) = Vo * t(off)  (忽略开关导通电压和二极管电压)

占空比决定了输出电压大小

Io = Vo * t(off)/L

输出电流的大小决定了 电感大小

网友:
应该是输出电压大小决定了 占空比大小

楼主:
哦,谢谢楼上的回答. 占空比 决定了电压的大小, 电流的大小,决定电感的大小, 那电感后面的电容. 由什么决定的呀?

开关的频率,是由 MOSFET 觉得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