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AX4073F的失调电压,难道为0?

楼主(2012-05-23):
看MAXIM的介绍,MAX4073F  的VOS没写,难道为0 吗?觉得比较奇怪啊。。。如果不为0 为啥不写呢?

网友:
因为电流放大器的原因吧

网友:
它是比较特殊的器件,不是通用运放.
而且它的DATASHEET里面还是有这个参数的....1mV

网友:
嗯,电流反馈要小心和电压型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