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MSP430中关于浮点数赋值给整数的问题

楼主(2012-05-23):
signed char    temp1 = (signed char)20.21;     // 赋值后temp1 =20
这个正的浮点数强制类型转换是没有问题的

signed char    temp2 = (signed char)(-20.21);
此时编译是会提示Warning[Pe173]: floating-point value does not fit in required integral type
运行程序时,发现temp2 = 0

怎么解决这个负的浮点数强制转换问题

网友:
attach://20196.jpg
我试了一下没问题.

网友A:
编译没有错误或警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没有错误或警告.

搞定了
   原来我的那个变量定义为char了
      而IAR默认char为unsiged类型的
         所以导致出错
            我把变量定义为signed char就ok了

网友(2013-10-22):
引用 楼主:
搞定了
   原来我的那个变量定义为char了
      而IAR默认char为unsiged类型的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uint8_t ret_code=0;

ret_code=(uint8_t)(-3.1);//这样写还是报那个警告的。
ret_code=(uint8_t)(-3);  //这样写就不报那个警告了。